小弟想配个四轴FPV,想请教各位高手控制云台横滚、俯仰的控通道问题

楼主(2012-09-09):
小弟是四轴新手,想配个四轴。主要是想实现四轴定点、定高时调整、转动摄像头来当监控平台YY下
不知道云台横滚和俯仰控制需要几通的控才能实现?具体对应的是控上的哪些开关以及接受上的哪些通道插口。
请懂的大哥指点下
PS:谢谢各位大哥的回答怪我没写清楚,飞控的话暂定用NAZA+GPS
下面是网上找的TDF的7通和8通控截图:
天7控 天7接受

天8控 天8接受

网友:
这个我也不会呀,sorry

网友A:
要对应具体的飞控说明连接,一般飞控的功能设置都有相应的软件需要制定通道,我用的是天地飞的08S,可以在控里设置开关或者旋钮到对应的接收机通道,与飞控相应功能通道连接即可。具体操作,还是要看你选用什么飞控。

网友B:
这个具体根据飞控而定吧

网友C:
具体情况具有分析,根据飞控需要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对应具体的飞控说明连接,一般飞控的功能设置都有相应的软件需要制定通道,我用的是天地飞的08S,可以在控 ...

谢谢大哥回复,飞控暂定NAZA+GPS,是不是调试软件里可以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具体根据飞控而定吧

谢谢大哥回复,用NAZA+GPS的飞控,不知道该怎么设置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具体情况具有分析,根据飞控需要决定。

谢谢大哥回复,我想使用NAZA+GPS,不知道用天7能不能实现我需要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帮顶

谢谢帮顶

网友E:
用 7 8通道绑定VA VB旋钮 控制云台俯仰 云台舵机插7 8通道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 7 8通道绑定VA VB旋钮 控制云台俯仰 云台舵机插7 8通道就行了

谢谢。
你的意思是天8上的两个辅助通道就可以控制云台的横滚和俯仰是吗?

网友E:
是的 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的 可以的

哦,懂了,谢谢哈。
那天7的辅助通道是对应的控上的哪个开关?

网友:
可以自己设定哪个开关的

网友:
天7属于新手控,开关旋钮功能是出厂就设定好的。天8天9按功能讲应该属于比较专业的控了,各个开关旋钮可以自定义通道,一个开关或者旋钮可以同时设置两个以上的功能.................

网友F:
你控制4轴的同时还想控制云台?你想炸鸡?再说这样就没增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控制4轴的同时还想控制云台?你想炸鸡?再说这样就没增稳了

不是同时控制,是在四轴处于定高、定点的状态下控制云台横滚和俯仰。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是同时控制,是在四轴处于定高、定点的状态下控制云台横滚和俯仰。

个人觉得这样没多大意义,应为没有水平旋转。定点状态下,横滚画面就斜了,除非有云台手,否则还不如让NAZA自稳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个人觉得这样没多大意义,应为没有水平旋转。定点状态下,横滚画面就斜了,除非有云台手,否则还不如让NA ...

也就是说横滚交给飞控,只控制俯仰会效果最好吧

网友:
全部接NAZA吧,画面肯定比你控制的要好

网友(2014-08-04):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横滚交给飞控,只控制俯仰会效果最好吧

刚看到了你两年前的帖子。今天我也遇到了这问题,想在NAZA  V1飞控给云台增稳的同时用遥控来控制俯仰。

请问你是如何解决的?

网友:
不接增稳的情况下,用任意两个模拟电位器(旋钮)通道控制云台俯仰和横滚;增稳情况下,飞控自动补偿。由于1-4通道必须占用,5-6通道可能会用做模式切换的开关通道,因此一般情况下7-8通道用作云台控制。按照楼主的描述,可以不考虑横滚问题,只要控制俯仰即可,PAN方向通过飞机的旋转实现。

网友:
好像Lite不支持扩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