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A6的充电问题

楼主(2012-09-09):
我用G.Tpower A6充电器电池充电(见图),每当第一组电压达到4.20V后,另外二组就再也充不进了。试了好几块电池,结果都一样。请教各位大师,应该怎样解决呢,先谢啦!

网友A:
是用的平衡模式吗。仔细看看说明书

网友:
仔细看看说明书

网友:
感觉和B6一样的啊,咋叫A6呢?

网友:
电压偏差怎么这大??

网友:
我用过,这就是B6 不知道这厂家为什么加他A6! 我一个朋友没见过A6 只是听说是A6就买了,回来一看就是B6 , 果断退货!

网友:
a6 是un的 是黑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用的平衡模式吗。仔细看看说明书

是的,是用的平衡模式。刚买的时候充电很正常,每组电压显示都能达到4.20V,而且当电压显示达到4.20V后,充电器就会自动终止充电显示"FULL",并有声音提示。但用了一段时间后就出现了上述现象

网友:
山寨假货吧

网友:
没有遇到过,这个应该是B6,A6我也有,要大很多,厚很多。

网友:
你这是B6吧

网友:
A6..............吓我一跳,还好A6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返厂吧

嗯,看来只好返厂了。我是2008年5月买的,店铺已没了,也没有厂家的联系方式,哪位大师有滴话麻烦提供以下,谢谢!

网友:
咋看都不象A6啊

网友C(2013-04-12):
引用 楼主:
嗯,看来只好返厂了。我是2008年5月买的,店铺已没了,也没有厂家的联系方式,哪位大师有滴话麻烦提供以下 ...

lisa  wu : lisa@gt-rc.com

楼主:
引用 网友C:
lisa  wu : lisa@gt-rc.com

谢谢 GTPower 关注,后来问题已经解决了。经仔细检查和测试,发现第一层输出端的一只015K贴片三极管的引脚断裂,将第六层(很少用到)的同型号三极管与第一层对换后恢复正常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