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at跟踪云台天线,可否帮助寻找丢失的载机(徒传设备略有信号,GPS工作正常)

楼主(2012-09-09):
如题,,应该可以准确的定位飞机丢失的方向,要是地面距离超过图传信号范围,那就玩完了,,还有个问题,是不是在坠机前天线所指向的位置就是飞机坠落地点的大致方向,就算飞的远了,按照天线的指向,靠近载机图传就会慢慢的有信号,这样应该更有利于找到飞机的把

网友:
图传 有信号 看图像也能找到啊  关键是 大部分 炸下来 图传都断电了吧

楼主:
掉玉米地里,或者比较高的草丛里,看图想的话,哪里都是一样的,,很难判断啊,,

网友A:
俺几次提控回家   是看到传回来视频现场直播  眼睁睁有人拿走直到找不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俺几次提控回家   是看到传回来视频现场直播  眼睁睁有人拿走直到找不到的·········

眼睁睁让人拿走!!!这个太伤人了。
没在机身写拾到重谢(手机号)反正别人拿走也没用说不定会给你打电话,索取些报酬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眼睁睁让人拿走!!!这个太伤人了。
没在机身写拾到重谢(手机号)反正别人拿走也没用说不定会给你打电 ...

写电?砸人脑了还要人来查你?我才不呢!直提控回多安!

网友:
严厉打击,捡东西不还的主,有本事就起诉他,你的机机价值已经超过300,判他一年应该没什么问题,法律咨询当地律师事务所。砸人啦你就等着他来找你

网友:
其实远不远,高不高都无所谓,赏景有时未必比听景更完美,我总认为FPV在于飞行的稳定性与景色的完美结合,并不是所谓的多高多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写电?砸人脑了还要人来查你?我才不呢!直提控回多安!

你就这心态的还指望比人捡到飞机还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