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神坛高手关于等离子切割机的问题

楼主(2012-09-10):
小弟最近想上个等离子切割机。眼下只准备做仿形切割,但是也有改数控的想法。目前市场上相关产品众多举棋不定中,望各位高人指点。应该买高频起弧的还是买接触起弧的?半桥整流和全桥整流的差异是啥?为了能满足以后改数控的需要,是不是要更买比实际需要更大的型号,以满足持续率的限制?顺便说说有啥牌子的产品实惠耐用的。

网友:
当然高压起弧加全桥的

网友:
以后改数控,还要考虑弧压调高这块

楼主:
弧压调高是不是可以理解成电弧电压可以调节

网友:
我有台120A的,费了很大功夫加了数控,结论是不如买台线切割,切割出来直接用,除非你要卖钢板,否则还是线切割吧

楼主:
主要是想切割200X200以内的厚度4MM的304不锈钢板 切口要求能到火焰数控的切口标准就可以。

网友:
买个逆变的吧,如果是改数控为了保证速度和负载持续率选120以上的,有条件配海宝的,或国产名牌的,千万别买杂牌的、

网友A:
家里有个  我经常用  你说的什么我完全不懂   我就知道割嘴很重要  买必须买好的割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家里有个  我经常用  你说的什么我完全不懂   我就知道割嘴很重要  买必须买好的割嘴

其实我也不懂只是看卖产品的商家的资料上如此介绍的有啥半桥和全桥,还有啥稳弧系统说是有这样的功能适合改自动设备使用。还有就是不知道这玩意要是切不锈钢切口平整咋样

网友:
这玩意我切过,手艺不好或者是割嘴不好的话毛刺比板厚都长

网友:
大功率等离子割厚板的缝太宽了,还是用火焰切割好些。
但是也看到一些视频,数控等离子割厚板也割的很好。

网友B:
我来说两句,国产等离子大多配松下P80割枪,这种枪不求行,电极与喷嘴不同轴,很难割得垂直,不过价钱便宜,等离子割薄板必须有自动调高装置,不然根本没法用,割厚板还是氧气牛逼,一罐煤气罐可以消耗20瓶氧气,很便宜,氧气一瓶25元,

网友:
要说也是  等离子还得用气泵  便捷性不如氧气切   等离子我试过开最大电流 比较大气流  最大气流貌似不能点火  商家说是气流太大 接触连电  立马吹灭了 那种意思   割2厘米铁板无压力   关于材料  貌似金属都能割

网友C:
12MM钢板,85A电流,p80枪切割

网友:
引用 网友C:
12MM钢板,85A电流,p80枪切割

楼上是手工还是数控切割的

网友:
15楼运气好,我有3把P80割枪,都是黑狼牌,一把直柄,两把手用弯柄,根本割不直,换新电极和新喷嘴还是歪的,用电焊机面罩看等离子狐可以看出是斜向吹出,

网友:
可不可以加一个轴,让他在XY面的时候自动摆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MM钢板,85A电流,p80枪切割

这样的切口就已经很好了 是用手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来说两句,国产等离子大多配松下P80割枪,这种枪不求行,电极与喷嘴不同轴,很难割得垂直,不过价钱便宜, ...

大哥啊 别光说啥不行。说说啥样的是好使的

网友:
啥好使我也不知道啊,将其他高档割枪装在普通机器上不知行不行

网友:
回楼上两位,当然数切啦,这也用问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弧压调高是不是可以理解成电弧电压可以调节

不好意思,纠正一下,弧压调高是为了纠正板材不平的,因为喷嘴离板材距离变化时,弧压也会跟着变,弧压调高可以让割嘴与板材的距离保持不变,保证切割质量,就是一个闭环反馈的过程。调高器还有电容调高的,你可以上网搜一下。

网友C:
薄板才不需要自动调高,我割过2米*1米的1.2MM钢板,没有调高,一次割玩,啥事没有,但厚板就不同了,弧长直接关系垂直度问题,放的不平,或板子变形,割出来就难看了   换句话说薄板斜口大,影响不大,厚板斜口大,就很差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薄板才不需要自动调高,我割过2米*1米的1.2MM钢板,没有调高,一次割玩,啥事没有,但厚板就不同了,弧长直 ...

感谢分享经验,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好意思,纠正一下,弧压调高是为了纠正板材不平的,因为喷嘴离板材距离变化时,弧压也会跟着变,弧压调 ...

这个功能难道就是很多厂家所宣传的自动稳弧功能,都说带这个功能适合做自动切割。本人在电控上是文盲,望朋友指点。

网友:
我割的都斜(220伏机子接触式)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功能难道就是很多厂家所宣传的自动稳弧功能,都说带这个功能适合做自动切割。本人在电控上是文盲,望 ...

高档点的数控切割机都带自动调高功能,像那种数控火焰切割机也可以自动调高,那种得用电容调高,在割嘴上有一个金属环,系统会不断测量金属环与板材之间的电容,根据电容的变化调整割枪的高度,这也是一个闭环控制的过程。激光切割机上也可以用,以保证激光焦点在板子上,达到最好的切割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档点的数控切割机都带自动调高功能,像那种数控火焰切割机也可以自动调高,那种得用电容调高,在割嘴上 ...

谢谢 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