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跬步而究极——450SE-Pixy-DFC的进化

楼主(2012-09-10):
这是一个永恒的主题:
究极是一个过程,而非一个状态。当你认为某样东西已经过时而老去,那或许只是个开始

当我发了究极整装——450SE-Pixy-DFC一贴后,得到了广泛的关注,由于庶务缠身,我没能一一回复,为歉!
这关注里有好意的建议,也不乏别有用心的中伤。而我感谢无论是这建议还是中伤,因为它们让我看清了改进的方向。

大多的疑问,是在于如此细的拉杆是否有足够强度:

虽然我已经试飞多次,没有发现什么问题,但既然所得意见都直指拉杆,这不能不说是个隐患。所以,我决心改进:

大大加粗了拉杆,即使把球头扣压爆,拉杆也不会弯。

另外,重新制作了控制相位的限位叉(不知道确切的学名,姑且先这样叫)。

但是,这一切的改造,用的仍然是大家身边都有的零件,而且成本非常低廉。

大家可以猜一下,用于改造的是什么零件。提示:一个是450SE上的易损件,一个是450PRO上的机身零件。

网友A:
你这个改的还是不够叼,我改过的一个比你的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改的还是不够叼,我改过的一个比你的拽。。。

有链接吗?想去观摩一下。

网友:
再加个尼龙套

网友:
这个看起来强壮多了 也美观多了 不错 继续关注

网友:
我的se看来也有改造方向了

网友B:
我猜一个是机身铝柱,一个是连接底板的固定块

网友C:
拉杆像是横轴改的

网友D:
PRO 的底板固定塊。。。

网友:
我的正在改

网友:
精力旺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猜一个是机身铝柱,一个是连接底板的固定块
引用 网友C:
拉杆像是横轴改的
引用 网友D:
PRO 的底板固定塊。。。
引用 网友E:
求答 案

拉杆是450se横轴,中间截断变成两根,分别在截断的一边钻孔攻丝,然后用2mm螺杆和球头扣连接。相位叉是用450pro脚架固定块,中间截断变成两块,然后铣出槽。最后用2.5mm螺杆连接在旋中联上。

所以全部改装所需零件就是:

450se横轴x1
450pro脚架固定块x1
2mm螺杆x4
2.5mm螺杆x1
球头扣x4

网友:
牛逼   佩服    不过为了练习技术   就不折腾了

网友:
有想法,好手艺

网友F:
拿現有的配件修是最好的,好取得、精度夠

网友G:
横轴不是长了么,如果割断,里面还会有丝?

网友H:
问一下 炸了的话 中联是否抗炸》??

楼主:
引用 网友G:
横轴不是长了么,如果割断,里面还会有丝?

横轴割断,两截都是一边有丝,一边是光杆。所以我之前说了“分别在截断的一边钻孔攻丝”。

楼主:
引用 网友H:
问一下 炸了的话 中联是否抗炸》??

这个问题我很难回答啊,现在有那个品牌的中联能说是抗炸的?我的改装没有改变中联结构,所以只能说原设计有多抗炸,我的就有多抗炸。

楼主:
引用 网友F:
拿現有的配件修是最好的,好取得、精度夠

其实最主要的是加工能力有限。家里就一个小台转,大东西搞不了。

网友I:
不错,鼓励。

不过,有人说dfc不靠谱,改装的是不是也有点悬?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错,鼓励。

不过,有人说dfc不靠谱,改装的是不是也有点悬?

主流的DFC设计最大的问题是需要拉杆承受剪切、压缩、拉伸和弯折等几种复合力作用,使得拉杆很快疲劳断裂。我这种DFC是参考了X7的设计,并不受弯折力,所以耐用性和安全性会比主流的要高。详细的说明可以看这里:关于DFC的一些探讨

网友:
成精了!恭喜吖

网友:
不知道楼主是不是在航模行业工作,如果不是的话,完全有能力进航模企业搞研发。

网友:
DFC  ?  好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我很难回答啊,现在有那个品牌的中联能说是抗炸的?我的改装没有改变中联结构,所以只能说原设计 ...

恩,是啊。 楼主是否考虑过做一个 钢制中联出来。最好是有弹性的那种。

网友:
lz行文颇为艺术~

网友:
不知道实际使用好不呢?

网友J:
LZ很折腾,但是呢,方向不太对
还是先把大桨夹的摇臂,弄宽点吧,这种十字盘都比大桨夹宽的是真心没见过,MB,6度不是蓝灯,V8,8度,远远不到80,比例很小的,能飞,但绝不是什么好飞的飞机
至于X7的头子,也不是什么好鸟,学他没意义的

网友K:
自己折腾 就是好

网友L(2012-10-10):
你牛逼,你强大

网友M:
LZ牛人啊,什么都靠手完成,我现在什么东西坏了,就是能换新的,咋就没有想过自己改呢。

网友N:
有这些零件,没你那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N:
有这些零件,没你那工具。
小台钻+台钳,撑死300元拿下。
小钢锯、钻头、丝锥,一共100已经有余。
300元的工具就可以量产了。

网友N:
有这些工具了,可是没你那手艺啊~

网友O(2020-07-02):
这个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