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 CP 不知名问题求助

楼主(2012-09-10):
详细描述下 各位大大请耐心看完  小弟在此 感激不尽
首先说下配置,MINI CP  原装部件,A120无刷 bolt 10A电调  400mah  25C电池  D10控
症状:飞机震动很厉害 但是检查过旋头和主题各部件 虚位很小 以前飞也有点虚位 但无如此震动;
      飞机动力差,电机发热,现在满电池75油门+20螺距(控上显示+20螺距 不是20度)  飞机勉强悬停 续航能力很差 电机 电池 均发热严重(电池还好 电机很热)
本人尝试推测,电调问题(不会搞)  电机缺相,或者电机短路…

网友:
大齒輪檢查未有??

网友:
无刷电机的齿轮和主齿轮配合的紧否,
主轴是否炸弯了(微弯),
无刷电机和主轴的轴承是否干涩该加油,
尤其无刷电机工作温度较高,轴承油挥发损耗较快

网友:
400的电池悬停基本8分钟左右,无刷电机微温,尾电机温度比手感高一点,不感觉烫

网友A:
我遇到过电机其中一相虚焊的,电机和电调就特别热而且续航时间就短

网友:
螺距太小了吧……cp的话,螺距正负55%差不多。大约10度左右,油门曲线0 70 100即可。悬停螺距可以大致0-50%直线都可以。另外检查双桨

楼主:
换回之前的原厂电机之后 发现震动很小  基本上可以确认是 无刷的问题…

网友:
你是悬停时螺距在20%还是你的曲线最大螺距20%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过电机其中一相虚焊的,电机和电调就特别热而且续航时间就短

我现在 基本确定是无刷的问题  感觉像是缺相 求详解

网友:
缺相电机都转不起来 虚焊到有可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 基本确定是无刷的问题  感觉像是缺相 求详解

我的那个是电机和插头之间虚焊了,要把热缩管弄开才能看到,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华科尔专业玩家交流群
  QQ:60594693

网友:
电机缺相的话根本就飞不起来,接触不良倒是有可能的!

网友:
暴力的话确实用小螺距的,A120电机不适用10A电调。电调可编程的话记得调低进角可能改善,暴力的话建议楼主换14000KV无刷,练习机的话就换6A电调,震动的话估计和你齿轮比有关,minicp无刷还是用8T齿轮较好,怕碰到舵机就改用G CP原装64T主齿轮,想便宜就用山寨64T大齿

网友:
楼上已有正解了!这通常一般都是电机和电调的问题

网友B:
学习了,我的mcp目前状态良好

网友:
你的问题我遇到过。我也是用的最新的10A电调。华科尔原厂的无刷电机。 一开始飞也发现飞机震动的厉害。感觉是动力太强飞机扛不住,尤其是MINICP的主轴比较细,飞的时候感觉左右摆动的厉害。把油门曲线调低了一点就好了!飞完后电调不热,电机很热。看了下电机的齿轮发现是10T的。想换8T的也不会换,算了反正电机便宜就这样用吧。感觉是电机差了配不上电调。毕竟电调不烫。飞完一次休息5分钟以上再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