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雕刻机测试视频,运行速度受USB CNC设置影响很大

楼主(2012-09-10):
一个朋友用USB CNC 雕刻东西,发现速度太慢, 于是更改USB CNC设置,做了个测试,还算成功。

建议修改杂项里的提前角设置,更改为6

视频参数:
F1500, 起始速度F200,加速度1000

楼主:
顺便看看电控箱

网友:
加速度能到那么高么?我是新手

网友A:
付兄,能不能解释下什么意思,效果明显吗?我还没遇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付兄,能不能解释下什么意思,效果明显吗?我还没遇到

不同参数设置,对运行效果影响很大,只是英文原意我也看的不大明白,只能实际用不同的值测试。

网友:
声音怎么和唱歌一样。正常吗

网友:
没看到件呀,空走快了没事,加上件刀能受的了吗

网友(2012-12-04):
引用 楼主:
不同参数设置,对运行效果影响很大,只是英文原意我也看的不大明白,只能实际用不同的值测试。

我加速度可干到2000,雕刻浮雕可以大大的减少很多时间,比单纯的提高F值省时更加明显!加速度超过1000的时候我的步进系统16细分会丢步,8细分一下不会!

网友:
不明白提前角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