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做翻模用的胶衣是不是硅胶啊

楼主(2012-09-10):
试做翻模的模具,阳模已做好,待原子灰干后打磨,再刷原子灰打磨数次后翻模。
想在模具上先刷胶衣,但从来没做过这程序,请问高手,胶衣固化后是不是也是软的,像硅胶一样的东西?

网友A(2015-08-19):
好的玻璃钢模具 必须用模具胶衣 模具树脂 表面毡 加上短切毡制成 .胶衣树脂抗流挂, 刷在垂直表面不会产生流淌现象 而且刷的时候不会有气泡 基于这样的性能 用在模具的表面层就会有很好的光亮性 不会有气泡。上胶衣树脂前,在阳模上打蜡或者刷上pva,便于后期脱模。胶衣树脂固化后比较硬,表面稍有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