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火花,放在水中的工件如何固定?

楼主(2012-09-10):
大家好,我因为要给38电机电机座上攻丝,结果丝锥短在里面了

只好想电火花的办法了

我现在把负极的铜丝,固定在25LV的Z轴上,这样可以利用25LV Z轴的微进给功能

但是现在一个问题是,工件因为是放在水里的,不太好固定,这样精度不好控制

大家有什么好办法固定水中工件的?

谢谢了

网友:
进来坐个沙发学习下。不懂帮顶

网友A:
在容器低部放个磁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容器低部放个磁铁??

放磁铁是个办法,我回去试试看

但是放磁铁也只能是权宜之计了

因为靠吸力,不能防止左右移动了

而且如果工件是铝合金,就不行了

不过是一个办法,哈哈

网友:
工件小的话找个可乐瓶装住,再固定,剩下的你知道的,可乐瓶软的。大工件同理找大的软的容器装

网友:
容器里面方一块铁板,,,磁铁,固定工件

网友:
压铁、蛤蟆钳、502......

网友:
不能用水浇着吗?

网友:
用手就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表座

能仔细说说吗?

是再底部放一个铁板?

然后用百分表座夹住工件?

这样定于用磁体固定

看来还要去弄点强磁来

网友:
就是固定百分表的磁性底座,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