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水上起飞)

楼主(2012-09-10):
机型塞斯纳747,
动力XXD2212(KV1400无刷),
机身长75cm,浮动长55cm,
原装接口安装浮筒姿态不对,无法起飞,动力大了还会载水里,
求教所有配重上机后应该把机身调整到怎样一个起飞姿态最佳,谢谢

网友:
塞斯纳水上极不好飞,我已丢掉两架

网友A:
水的阻力大,缓缓加油应该好一点.
跑起来以后有升力,阻力就小了.
降落更得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的阻力大,缓缓加油应该好一点.
跑起来以后有升力,阻力就小了.
降落更得注意

起飞仰角调到多少角度比较好

网友:
新手不建议上水机

网友B:
个人感觉水机飘浮在水面时,机身轴线与水面角度应在5度左右。

网友:
下面视频可见滑行时也就几度角。http://www.tudou.com/v/B2WEi4aHh0g/&resourceId=0_04_05_99==.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感觉水机飘浮在水面时,机身轴线与水面角度应在5度左右。

谢谢,调校好再试试,原配接口装上浮筒是水平的,都不敢加速

网友C:
拉点升降舵不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拉点升降舵不成吗?

没有仰角,牵引力一大会载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仰角,牵引力一大会载的

谢谢。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受教了。

载出来的经验,哈

网友:
必须要有仰角啊

楼主:
一阵横风,不幸坠机

网友:
先装轮子在地面起飞,,,或许你飞机自身都没调好.

网友:
水上起飞在模拟中练过,感觉阻力很大,升降的拉多了也不行,浮筒还可能使得飞机前倾,希望你能练会

楼主:
9-12追击事故委员会调查结论如下:
驾驶员经国外相关部门培训通过,在实际操作时为根据本国情况调整相关操控设备,导致副翼操控与实际要求相反,导致塞斯纳747航班坠落,所幸无人员伤亡。
结论:该死的国外模拟器
处理:责令赔偿塞斯纳747一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