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伙可以写下自己的NAZA基础参数和状态参数吗

楼主(2012-09-10):
奇怪了,,飞行极其稳定,就定高不行,定点不行,gps好像失灵了

网友A:
我的还怪。。。都出现三次了。。飞一次下来。。换电池就没反应了。。。我也不知道啥问题。。。也没问出来是啥原因。。。大疆的技术员出来说一下啊

网友B:
全部150%,没有gps。定点没问题,定高一直不太理想。

网友C:
每个人的多轴不一样,重量不一样,电机不一样,电调不一样,所以别人的参数是没有借鉴意义的,还是要自己慢慢的调!

网友:
我的每个参数都90,貌似现在定点定高和姿态都很稳定。

网友:
之前的转向掉高度问题,也按老外贴把IMU用黑胶带贴上了,目前没遇到问题。

楼主:
我Y6感度都,260,260,150,250
大伙的垂直感度是不是最高250阿
我都到顶了

网友D:
如果f450,重量一公斤左右的话,基本、姿态感度100-130,其它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