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笔记本电源能带得动3个42步进吗?...光驱盒做电控箱(盒)?

楼主(2012-09-10):
新做了cnc,电控部份一直裸奔,家没有适用大箱,只找到个光驱盒,原来的24v开关电源太大了塞不进去。。。

测了下CNC运行时的步进电机所用功率...最高11w...?

网友:
楼下回答

网友A:
真有邪的,不信那一大堆东西一点参数都没有。

网友:
一般电源为19V,电流4~6A,42电机启动电压12V,电流不到1A,完全满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有邪的,不信那一大堆东西一点参数都没有。

电机上标的是1A,没有电压
电源输出19V,2.1A

但电机有3个....???

网友:
步进电机只表明电流值和最小锁定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上标的是1A,没有电压
电源输出19V,2.1A

建议问问卖你电机的;电源长期使用的话留百分之30的功率储备。

网友:
你的电控箱太小了会造成散热效果不好容易烧机

网友B:
我用两个笔记本电源并联供电,输出用二级管隔离,笔记本电源外壳已除去,但就这样,跑起来还是发热严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用两个笔记本电源并联供电,输出用二级管隔离,笔记本电源外壳已除去,但就这样,跑起来还是发热严重。

电源最好装进管子,再买两个小风扇,一个吸风、一个抽风。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最好装进管子,再买两个小风扇,一个吸风、一个抽风。

一个吸风、一个抽风,进出气量不是一样!?为何还要两个扇?既然是管子,一头进去,另一头自己然会出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吸风、一个抽风,进出气量不是一样!?为何还要两个扇?既然是管子,一头进去,另一头自己然会出来了

如果是全封闭的就一样,如果不是两个比一个强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吸风、一个抽风,进出气量不是一样!?为何还要两个扇?既然是管子,一头进去,另一头自己然会出来了

一个风扇吸进的风遇到散热片、元件等障碍物会减弱很多,再加一个抽风是为了增加流量,进而提高散热效果。

网友:
风扇要分别装在管子两头。

网友:
发热会那么严重吗?我的还没成型,现在也担心会过热

网友:
论坛有人不是用纸箱做了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