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飞翼 安装图 及飞控布置图

楼主(2012-09-10):
以下安装方法仅适用于ARKbird飞控  其他的飞控恐怕不行。
主要的原因就是震动!

使用A控的 飞X5建议在PID项目中将3个舵量值调为 52 55 80  (这个是舵量,与调节舵角是一个道理) 以确保飞机超级稳定

网友:
马上也换A控,哈哈~!!感觉怎么样

网友:
板凳,我是把后面的格挡削掉了,座舱用前后魔术贴贴合的,没有用螺丝

楼主:
我不用螺丝~

网友:
座舱一定要固定牢靠啊,对于飞丢了座舱我是有切肤之痛呀,哈哈!

楼主:
我都是用胶带裹起来 所以绝对不会掉

网友:
这什么图传啊,竟然摆电机上面

网友:
隔断有隔断的好处的,炸鸡的时候有隔断,可以减少各部件的移位,减少损失

网友:
楼上的头像

网友:
X5多大?好携带吗?

网友A:
山羊兄  A控不是不用设P值吗?! 我正准备入手  看重的就是不用设置什么  方便新手用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山羊兄  A控不是不用设P值吗?! 我正准备入手  看重的就是不用设置什么  方便新手用呀

很多飞机确实不用设置 。但是X5的舵量实在是太大了。所以飞控必须设置一下 确保安全。如果不想设置请缩小舵角(飞控里面的PID 其实是舵量 和调舵角是一个道理)

网友B:
A控的P值不是菜单里的ctl值啊,P值已经整合至智能算法里了,用户不用调的

菜单项ctl是舵量值,和遥控器舵量值一个意思,对于机械舵面过大的飞机需要调小点,而PID调节是这样的:

http://wenku.baidu.com/view/e9aa9a3b5727a5e9856a61ee.html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很多飞机确实不用设置 。但是X5的舵量实在是太大了。所以飞控必须设置一下 确保安全。如果不想设置请缩 ...

原来PID是这个意思哦  多谢多谢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PID是这个意思哦  多谢多谢  !!

恩是的我以前也以为真的是PID结果是 舵量 恍然大悟~

楼主:
引用 网友B:
A控的P值不是菜单里的ctl值啊,P值已经整合至智能算法里了,用户不用调的

菜单项ctl是舵量值,和遥控器舵 ...

丫的 !你是谁啊!怎么回复的比我还专业?抢饭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丫的 !你是谁啊!怎么回复的比我还专业?抢饭碗?

是你抢他饭碗

网友(2013-07-16):
感谢楼主无私的传授。

网友(2013-12-16):
引用 楼主:
很多飞机确实不用设置 。但是X5的舵量实在是太大了。所以飞控必须设置一下 确保安全。如果不想设置请缩 ...

请问楼主,PID在哪里设置?是CTL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丫的 !你是谁啊!怎么回复的比我还专业?抢饭碗?

这是双簧对吧,一定是双簧!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多飞机确实不用设置 。但是X5的舵量实在是太大了。所以飞控必须设置一下 确保安全。如果不想设置请缩 ...

我把副翼改短了 这样稳定不少

网友:
中间有爪牙螺母的板子反了,爪牙螺母应该朝下,才不会上螺丝后螺母拧松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