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MX爆轴承啦

楼主(2012-09-10):
新买一个月的500MX爆轴承啦,图片中间部份是轴承的外圈吧,是铝质材料,拆不出来,怎么会是铝的呢?怎样拆?
这个轴承的型号是什么,请亚托的客户告诉我要换什么型号的轴承?

网友:
直接废品站

网友:
轴承怎么可能是铝的?用膨胀螺丝卯紧扯出来,或者找个适合大小的螺丝把螺丝头斜着塞进去直着扯出来,再不行只能用迷你电钻磨断它,然后用一字刀撬出来!

网友:
换一个吧!

网友A:
轴没事的话去轴承店买一个轴承换了就算了,两三块钱一个,多备两个吧, 500MX爆这个轴承最正常不过了,

网友:
不是,是中间安放轴承的是铝合金, 轴承爆了就把那一圈磨花了, 还有就是轴承的碎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轴没事的话去轴承店买一个轴承换了就算了,两三块钱一个,多备两个吧, 500MX爆这个轴承最正常不过了,

不是吧?我的500MX上百起落了

网友:
我们这也有一台有两百个起落也没事, 只不过发生有三个试过坏轴承,有一个是粉碎的,比上面图还要花, 反正我现在是定时查,一感觉有不对就换,几块钱,总比空中爆好

网友:
借宝地混点积分

楼主:
换轴承了,已经修复

楼主:
换了进口轴承还会爆吗?

网友:
轴承室什么型号?我也入了亚托500套机 3GX的那种 害怕轴承问题

楼主:
5X9X3

网友B:
炸爆,还是自己爆的?比较关心这个,如果是自己爆我也得多检查了!

网友C:
我也想知道进口轴承会不会爆

网友D:
NND 我的今天也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