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机械加工经验荟萃,各位评论和补充

楼主(2012-09-10):
转发机加工论坛的一个关于机加经验的帖子,希望对大家有些帮助!

先向Happy.Jin楼主致敬,以下下为内容:
前言:如果你入了机械加工这一行,那心态放好点吧。感想一下,工业强国,地球还没统一呢。

机加无止境,工艺永留存。

一个加工技师水平的高低,通常是看他所做的工艺。工艺的确定原则,你要懂设计这玩意是用在什么地方的。有些什么作用。设计它的基本要求是什么。
然后考虑,材料怎么处理,选用什么设备,选用什么刀具加工,怎么设计工装等等等。。。。。?
至于机加工编程我不认为是一个技师水平高低的体现。(现在很多童鞋有此误区,学个软件怎么溜,却连怎么下刀都不知道)
如果你真的喜欢这行,那最好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的在生产,铸造,装配第一线呆个5年以上。
现在说一点机械加工中的一些常识和经验。欢迎各位前辈同行加精,指正。

当一个产品要生产加工的时候总的来说你要考虑到加工的经济性。怎么保证质量,效率。大概走什么样的一个流程才能满足要求。
正式加工的时候,通常你可以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来保证。
  1.程序保证,你的图形够标准,你的后处理够好。你给的加工参数够牛X.
  2.机床保证,三轴机床做不了,用四轴,五轴,加工中心做不了,用磨床,慢丝。。。。
  3.刀具保证,定做非标成型刀。。。。
  4.工装保证,设计专用的工装,来保证尺寸要求.
要做好以上几步,你要了解你所使用的机床,(刚性,精度....)你所编辑的程序(刀路,余量,参数) 你所用的刀具(选型,适用的加工材料,刀具安装和自身的精度,以及切削参数)了解你的工装,(基准,刚性,不过定位,欠定位)。

孔类加工。
常用孔类加工有,钻,镗,铣,铰,扩,螺纹
钻:通常光洁度,精度要求不高的孔,如螺栓孔,常规螺纹底孔。

关于钻孔的一些经验。
举几个例子,钻材料45#钢,深度30MM 底径6.8M的螺纹底孔。如果排屑正常的话G73G83有时间优势。(所用G代码以FUNAC 系统为主)
当你用G83钻孔时注意你的Q值和R, 当你R值设为 R2.的时候 你的Q 最好设为5.5 这样你的钻头只要往返6次加工。
钻铸铁材料,深度50MM 底径5MM的孔,深度超过底孔直径10倍左右,最好选用含钴高速钢钻头。慎用枪钻和硬质合金钻头。如果你加工的材料有点气孔,或者软硬点会死的比较难看。
当你加工铝件(或者易加工材料)打孔的时候你可以选用合金钻头。比如钻6MM15MM孔,合金钻头转速能到7000 进给1500 没问题。
同样麻花钻 转速只能在1500 进给在300 左右。
钻头在进入加工材料和出加工材料的时候最好比原先设定的慢点。(转速,进给,点孔的时候或者点深点)
当钻孔的材料比较硬,比较黏 你的转速一定要慢 线速度控制在30以下,别相信那些刀具商给的参数,至少打对折。他给的只是理论值。
当加工的孔的位置度,光洁度,真圆度要求都比较高的时候那你最好选择 镗或者铣。
铣刀加工的话孔会有点失圆,精铣孔前一定要对你的刀具打跳动和垂直。另外铣刀加工时候一定是圆弧相切的进入,退刀的时候可以过整圆0.02MM 圆弧相切退刀。
此类铣加工,孔尺寸最好是0.02以上公差要求。要不还是建议镗。但铣比镗方便,经济。

镗刀加工出来的孔的质量是很高的 。要注意的是比如你镗100 的时候除了刀片材质要选对外,你的刀杆最好是孔的0.7D-0.8D. 刀片厚度原则上厚比薄的好。
如果一个孔要镗的话说明此孔要求是很高的。这时候你要考虑你机床的刚性,精度。镗刀的刚性,精度。如果两孔有同心度要求加工的时候机床工作台最好别动,要动也最好以单向运动来走到目标点位。 精镗前余量一定要均匀。加工代码以G76为主。(加工中心装刀注意刀尖方向和机床参数是否匹配)

当精度孔比较多,或者零件批量比较大的时候这时候你最好用铰。一般铰刀不是以切削为主,它还附带对孔的挤压,磨削,所以铰孔的时候余量一定要少。
随便举个列子,一块要加工的45钢台面上有50 直径10 公差00.01MM的孔的时候 ,通常会选择用铰刀。孔余量半精镗留0.05MM-0.08MM 双边)就好。
用铰刀前你最好用 千分尺测量一下刀具的实际直径,。刀具安装后一定需打跳动。加工参数 S=100-150 F=10-15 合金铰刀速度 S=600 F=50 (当加工的材料不同的时候加工参数也会不一样,但不会差很多)
扩孔一般是钻加工后的半精加工范畴。比如螺丝沉头。精镗,精铣,铰之前都会扩一下,。它主要保证孔的余量一致,矫正孔的位置,孔斜。
主要用到的一些刀具以平底钻,铣刀,粗镗刀。

螺纹类加工比较烦(自认为)按加工形式可分 切削式,挤压式。 分为 攻,铣,车,磨。。。
按螺纹种类 可分为 公制粗牙,细牙,梯形螺纹,圆形螺纹,钢管螺纹 英制螺纹,惠氏管螺纹,自锁螺纹,美标螺纹,套管螺纹。
说点老外常用的标准吧, BSW 惠氏螺纹。 BSF 惠氏细牙螺纹, G,RP 惠氏管螺纹 UNC美标粗牙螺纹。UNF美标细牙螺纹。UNEF 美标超细牙螺纹。
NPT,NPTF 美制锥形螺纹。NPSF,NPSM美制平行管螺纹。 TR-F圆形螺纹。TR 梯形螺纹。PG 钢管螺纹。LK-M 自锁螺纹。
材料软,螺纹要求较高的可选用挤压式丝锥。
材料硬,螺纹要求高,直径大(相对于你刀柄,举个列子用BT-50刀柄 M20以下的螺纹都能攻,但要看看你自己用的是什么机床,什么刀具。)通常选用铣螺纹来加工。
普通类螺纹 刚性攻丝比柔性攻丝速度快。尤其当加工的材料属于易加工材料时,推荐刚性攻丝(相对于柔性来说,刚性攻丝易折断,易烂牙)

举个列子 加工铝件M8螺纹孔 15 同样选择上工丝锥 刚性攻丝转速能到1000 进给能到1250 柔性攻丝 转速400 进给在500. 柔性攻丝速度慢,成本高。
如果加工的是铸铁类,钢类零件 推荐 柔性攻丝.
如果加工的是不锈钢,镍钛合金类,那你就加工个丝锥导向吧。(断了很麻烦)

形状类加工。外形,槽 ,平面。
加工外形你要搞清楚,逆铣,顺铣,侧刃铣,底刃铣,螺旋铣削,垂直进刀,切线进刀,斜插进刀,刀具入刀时候,走刀时候,脱刀时候,刀具拐角时候。各种材料的
加工参数。涉及到一个零件的很多质量要求。

楼主:
举几个例子
加工一块1300*400*100的数控车底座铸件,材料是灰铸铁的,余量单边8MM.需加工上表面,四侧面,底平面,其中两个侧面需燕尾式成型刀加工。
(凹于上下两个平面之间,定做的焊接式合金刀具)
底平面光洁度要求0.8,其中长两侧面光洁度1.6. 底平面上还有一些螺栓沉头孔。短的两侧面有两个吊装孔。
这个零件按加工程序来说比较简单,但要做到符合质量,效率,经济等要求还是不容易的。
如果你拿到这零件怎么加工?我当时的工艺和加工思路(根据自己厂的具体情况)是这样的:
  1.底平面在普通大平面铣床上开粗,保证平面度0.2 工件上下余量留6MM
  2.上立式三轴加工中心,两个400虎钳夹底平面4MM(自己做的钳口)加工上平面,四侧面完成。

此步考虑,
          1,先加工侧面还是上平面?
          2,用些什么刀具来粗铣,精铣?
          3.刀具的走刀方式,和一些加工参数?

这零件当时我自己做的时候刀具主要选了:
  1. 直径125的平面铣刀(粗铣上平面).
  2. 直径100的平面铣刀(精铣上平面).
  3. 直径50的玉米铣刀(粗铣四侧面).
  4. 直径20 四刃硬质合金铣刀(精加工长两侧面,加工深度 35左右,此深度去掉燕尾那部分侧面).
  5. 直径32的高钴高速钢铣刀(精加工短两侧面,深100左右)。
  6. 燕尾成型刀2把(粗,精加工)
  7. 45°倒角刀一把。
  8. 钻头,铣刀(加工螺栓孔用的)

加工步骤:
1.50玉米铣刀粗铣4侧面,逆铣,AP=35mm左右  AE=7.5左右(留0.5余量) S=800 F=450
铸铁件表皮通常有白口边,气孔,杂质,逆铣除了第一刀是从表皮进入工件,其他都是从里往外切削的。如果用顺铣刀片的损耗速度会很快。
先加工侧面也是考虑到铣平面的时候刀具不碰到毛坯表面。 切深AP 一般取刀具直径0.5D-0.8D  切宽 AE 一般取刀具直径的0.2D
2.直径125盘铣刀 Y方向 往复 粗加工平面。(考虑到工件的受力方向)
百分之80的步距,切深3.5MM 左右  S=450 F=600
3.直径100盘铣刀 X方向 往复 精加工片面。 (X方向来回次数少,加工的平面 理论上会比以Y向多次往复好。但此面要求也不甚高,主要以节约时间为主。)
百分之80的步距,切深0.25MM 左右  S=1200 F=300

楼主:
         4.直径20硬质合金铣刀 精铣长两侧面。顺铣。(顺铣刀具和工件表面不会因为切削出来的铁屑而破坏工件表面。光洁度相对来说要高,加工下来能满足1.6的要求)
为什么选直径20 ,小了刀具刚性相对来说差,大了超过直径20的硬质合金铣刀价格是以几何级数增长的。直径25的硬质合金会比20 的贵很多。
一次加工到位。S=900 F=150 35
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研究下刀具的样本。 一个刀具的图层,螺旋角度 ,过中心,不过中心,两刃 ,三刃 ,四刃,还是比较有讲究的。
另外说些题外话。 如果用到铣刀强烈推荐使用 侧固式,或者 强力夹头来固定。 普通的ER夹头最好只装钻头。如果你装直径8的钻头,你选夹套的话最好选夹持范围在7-8的。

       5.直径32 Co HSS铣刀 精铣短两侧面。(此刀成本不高 ,买的旧刀主要因为加工的深度) 此侧面为两吊装孔要求不高。
S=300 F=200 AP=100左右。AE=0.5左右

       6.    45°倒角刀 周边倒角。
写下这些自己以往的工作经验,主要是看了一些加工论坛里好多搞机械加工的新人有些迷茫。一下子自我膨胀,心血来潮。。。。。。。没想到越写感觉越累。而且是断断续续。
想表达的有些东西,自己没法完整的把所有关键点表达出来。或者有些经验不知道自己怎么详细的表达出来。
给童鞋们一个忠告;搞机加工切切不可 一知半解,或者 似懂非懂。似是而非。

       7.工件翻转。
  此面光洁度要求相对于铣床加工铸铁件来说还是比较高的。(原来预计上平面磨的,后来用了XXX 牌子的带修光刃刀片,加工后的效果能达到图纸要求)
  这面主要考虑是先打孔,还是先铣面。其考虑的主要依据是, 如果你打孔会引起平面的翻边,毛刺,那就先打孔。但先打孔对于铣平面来说会形成 平面的断续切削。
  对整个工件的表面,和刀具的受力不均匀有影响 。

      8. 粗精铣底平面。

      9. 粗精铣两侧面的燕尾槽。
此处说一下关于刀具的底刃切削和侧刃切削,此产品的外发单位他们自己也做。他们是定做了装可转位刀片的成型燕尾刀,以Z方向分层粗铣。(底刃切削为主)
由于此刀具定做太贵,我单位选择了两把焊接式的燕尾刀。通常你所用的铣刀刀尖在0.4以下的话不适合用螺旋铣削,分层铣削等以底刃切削方式为主的走刀形式。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用外发单位的加工方式,以及他们所给的加工参数,。一把400RMB的燕尾刀,粗加工只能加工4个零件,即全部崩刃。精加工也就在10个零件表面也就达不到要求。而改用侧刃AP满刀切削,AE=2MM 的方式 此零件我们加工了100个以后刀具还是能继续使用。尤其精加工刀具一点都没动。粗加工刀具也基本没动。
机床负载也在合理范围内。(略微高了点)

        10. 打螺栓沉头孔。

        11.孔口及周边倒角。

        12. 上钻床加工小侧面吊装孔。
这个零件给我们的外发价格在650RMB ,时间是按5个小时给我们算的工价。而最后批量生产我们厂只用了加工中心2.2个小时,普通设备45分钟 即全部完成。
刀具成本也只占工价的 百分之6 左右。(可老板还是嫌我们慢,在中 国国情就这样。哎。。。奶粉是百分之30,百分之30的涨。而技术人员的待遇。。不说了大家心里有数)

楼主:
再说几点CNC加工时应该注意的地方。  另外补充一下上面铣底平面的时候 一定不能重复抬刀加工。而且要按回子型走刀路线。 (刀具永远是 一种补偿方式,不会这一刀是顺铣,下一刀是逆铣,去掉机床的丝杆间隙。)

1. 是不是确认下刀加工了。
2. 铜工开粗少用白钢刀,多用飞刀或合金刀。
3. 工件太高时,应分层用不同长度的刀开粗。
4. 用大刀开粗后,应用小刀再清除余料,保证余量一致才光刀。
5. 平面应用平底刀加工,少用球刀加工,以减少加工时间。

6. 铜工清角时,先检查角上R大小,再确定用多大的球刀。
7. 校表平面四边角要锣平。
8. 凡斜度是整数的,应用斜度刀加工。
9. 做每一道工序前,想清楚前一道工序加工后所剩的余量,以避免空刀或加工过多而刀。
10. 尽量走简单的刀路,如外形、挖槽,单面,少走环绕等高。    ;

11. WCUT时,能走FINISH 的,就不要走ROUGH
12. 外形光刀时,先粗光,再精光,工件太高时,先光边,再光底。
13. 合理设置公差,以平衡加工精度和电脑计算时间。开粗时,公差设为余量 1/5,光刀时,公差设为0.01
14. 做多一点工序,减少空刀时间。 做多一点思考,减少出错机会。 做多一点辅助线辅助面,改善加工状况。
15. 树立责任感,仔细检查每个参数,避免返工。

16. 勤于学习,善于思考,不断进步。
17铣非平面,多用球刀,少用端刀,不要怕接刀;
18小刀清角,大刀精修;
19不要怕补面,适当补面可以提高加工速度,美化加工效果.
20毛坯表面材料硬度高:逆铣较好

21毛坯表面材料硬度低:顺铣较好
22机床精度好、刚性好、精加工:较适应顺铣,反之较适应逆铣
23零件内拐角处精加工强烈建议要用顺铣。
24粗加工:逆铣较好,精加工:顺铣较好
25刀具材料韧性好、硬度低:较适应粗加工(大切削量加工)
26刀具材料韧性差、硬度高:较适应精加工(小切削量加工)

楼主:
论坛里半路出家的很多,当然大师级的人很有很多,发这个帖子只是希望对大家有点帮助,谢谢!

网友A:
打字很辛苦吧

网友:
很好,很细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字很辛苦吧

打字不辛苦,整理辛苦。论坛最多发10000字节,而且多了以后容易死机,我浏览器就自己跳出去好几次!特别整理的时候,电脑慢的要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师辛苦   学习了

俺只是整理下,转帖!人家真正地楼主才辛苦

网友:
这个必须顶,论坛菜鸟多了 真正高手难得一现

网友:
咱是DIY学习学习就好.

网友C:
这些东西在教材里却学不到,很多人都得靠摸索。我有点感叹这个社 会的教育体制了。

网友:
忘了说一句,感谢LZ

网友:
精辟,好,就一个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些东西在教材里却学不到,很多人都得靠摸索。我有点感叹这个社 会的教育体制了。

其实这个是技工学校该教育的,但是大学搂人,技校搂钱,就没有真正教你技术的,还不如那些16、7去大厂做学徒学的东西多。07年去济南二机床实习,和老师傅聊天,老师傅说:现在青黄不接了,年轻人浮躁,没几个好好学的,老师傅带着也累。但是,为了手艺传下去还是要教。浮躁的人,浮躁的社 会。

网友:
有相关学识,又乐于拿出来分享,还能坚持于书面系统地表达出来,这种行为值得赞赏

网友D:
很不错的东西,谢谢楼主分享。留个记号!

网友E:
楼主精神可嘉,值得敬佩!
给半路出家的我又添了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