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JM320和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2012-09-10):
买了380V的CJM320,也买了变频器,接好线后,卤素灯亮,机床指示灯亮,就是电机不转,没有改三角型接法,220V应该可以带动空载,为什么不转呢,开关杠在正反档都不转.奇怪.

网友:
變頻器設定了沒.驅動點接線了嗎

网友:
不知道你的变频器接线是否对及变频器的控制方式和你的变频器的现在工作状态你最好上个图片看看单灯亮了应该机床上电了可能变频器处于待机状态请你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A:
你是变频器输出直接接了车床总电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变频器输出直接接了车床总电源吧

是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

车床总电源进来后有照明灯的变压器,有电机的接触器线圈,有电源灯,三相不是完全平衡的,而变频器输出端一般不让接接触器的,要直接接电机,你要做个小改造,320正反转是靠手柄来回控制两个微动开关吸和对应的两个接触器切换相序,用变频器就不用这个了,把微动开关的三条线接变频器控制端子上,电机直连变频器输出,然后做相应设置就可以了

网友:
好奇楼主怎么直接把变频器接机床总电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床总电源进来后有照明灯的变压器,有电机的接触器线圈,有电源灯,三相不是完全平衡的,而变频器输出端 ...

谢谢啊,明白了,看了随机的图纸,准备动手改造.看来不能偷懒啊,弄好了,给大家上全部经验和图片.

网友B(2012-11-20):
不知楼主 改的怎么样了 我也准备改  但我是个菜鸟  哪位高手能指导一下吗 详细一点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楼主 改的怎么样了 我也准备改  但我是个菜鸟  哪位高手能指导一下吗 详细一点  谢谢

请搜我的帖子<浩大工程>,里面有改的过程,很容易,我将变频器的模式设置为线控,这样320B的控制杠就全利用上了,不用去按变频器上的小按钮.

网友:
先感谢了  改好了我在谢谢  呵呵

网友(2014-02-07):
变频器已有车床正在选型,jy290v,cjm320,pl300,cq6230,纠结于钱,重量,尺寸,性能之间!!!!

网友(2019-03-11):
我也刚入手了一个Cjm320也是380V,也准备弄个变频器,学习中

网友C:
我现在车铣全部都用的是变频器,市电变三相380的那种。铣床还好改点,开关控制变频器上的正反转,加电位器控制转速,CJM320B开关电路有点意思的,要用原有的接触器去控制,所以还要上220V的电给车床控制箱。因为车床上的那个正反转开关电阻太大,直接没法控制变频器,要市电过接触器去控制

网友(2020-04-18):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车铣全部都用的是变频器,市电变三相380的那种。铣床还好改点,开关控制变频器上的正反转,加电位器 ...

我之前发了个帖子,有坛友回复说,齿轮变速车床,用变频器调速,变频器输出过程中,齿轮盘调速对齿轮跟变频器不好,后来我问他所谓的变频器输出状态是哪个状态,他也没回复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