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日本手和美国手各有什么好处?

楼主(2012-09-10):
请问大家,日本手和美国手各有什么好处?
以后飞3D,那个手摸JJ比较方便?
之前练了一段日本手,但是看到好多高手都是美国手。。。。求指教!

网友A:
自己顺手就行。

网友B:
美国手和真飞机一样

网友C:
日本手的好处是可以蹭别人的日本手控用
美国手的好处是可以蹭别人的美国手控用

网友D:
中 国手路过看热闹

网友E:
没啥区别,真机就算是美国手,可玩的毕竟是航模,适合自己才是最好的!

网友F:
刚入魔用美手随大流,老鸟都是日手

网友G:
新鸟选美国手吧, 直机进步快好多

网友H:
印度手 路过 拿分走人

网友I:
日手进步快好多

网友J:
美国手直观些

网友K:
技术不抵制,消化吸收为我所用,日本手

网友L:
两个手都练好了,以后就能练双手互博了。

网友M:
虽说习惯就好,但如果是新手刚练的话,建议还是美国手吧,比较合理,一手就可以控制十字盘了。。。

楼主:
一般老鸟都是日本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