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白问题,工件如果要加工外边的话,如何固定在雕刻 ...
一个小白问题,工件如果要加工外边的话,如何固定在雕刻机上?

楼主(2012-09-10):
要加工外边的工件很难用压板之类的方法固定,各位大侠都是如何加装的

网友A:
那只有一边一边来

网友B:
如果不是一直要加工到底部的话,还可以用一种叫做 蛤蟆夹 的东西

网友C:
看你什么零件了 小零件可以双面胶

网友D:
工件中间有孔吗?有的话更好办了

网友E:
蛤蟆夹?哪位有图给个呀

楼主:
蛤蟆夹我已经有了,我说的是要一直加工到底,的东西,双面胶牢固么?

网友F:
牢固。或者用502.AB胶之类的。。。

网友G:
双面胶是不行滴,还是模具502吧

网友H:
没要求的话开俩工艺孔固定

网友I:
铁件的话可以用强力磁盘来吸着。。。

网友J:
鋁件 雙面膠ok ...但下刀要小量切削!~

网友K:
双面胶吧,或是夹着一边一边来.

网友L:
见过使用金属502胶水进行固定的。我没见过使用双面胶固定的,是加工专用的双面胶吗?求科普

网友M:
真空吸盘

网友:
工业双面胶 干铝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