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8FG飞MCPX 控的设置问题

楼主(2012-09-10):
我用H-1模式   油门和螺距按说明书上的DX8i调整了   但是说明书上DR写的不是很清楚  不明白怎么调整  飞过的人能指教下嘛

网友:
DX8的飘过

网友A:
你牛啊
T8FG飞MCPX
肯定是加装是高频头
DR是调舵量的吧,也就是遥控器与舵机的输出百分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牛啊
T8FG飞MCPX
肯定是加装是高频头

成功对频过一次后以后玩接电的顺序是怎么样的  现在老是接不上

网友B:
控在油门中立时开功,选择NO不发射,然后开高频头开关,再插电上MCPX~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控在油门中立时开功,选择NO不发射,然后开高频头开关,再插电上MCPX~

谢谢,好了  请问您也是用T8飞MCPX的吗  控的参数怎么设置才跟手呢  今天飞不知道什么原因老感觉不跟手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控提示说没电了的原因

网友:
你用什高频头改的T8FG?

网友:
不知道这个飞梦V3版DIY改装套件 2.4G V3 FD IS-8D -8通道接收可以用来飞MCPX吗???

网友:
对频后能飞还要优化一下参数...........
油门曲线.......螺距曲线...................EXP和DR~
我的大螺距会甩尾,我把舵机行程都降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