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拆卸水平尾翼制作方法讨论

楼主(2012-09-10):
想必很多朋友都会遇到同一问题,对于没车的朋友怎么携带一直是个问题,也有很多携带方法(不乏搞笑的,但可行undefined )
但是如果能把飞机的主翼和尾翼起落架拆卸,再加个纸盒子,一切都不是问题,很多飞机都是主翼用橡皮筋(在此略过)
,垂尾不占地方可固定在飞机上,

但水平尾翼几乎是固定的,能否做成可拆卸式的呢???这样很多外出飞的朋友就真的可以爽带爽飞了,想听听各位的看法,如果有图更好,希望能一起分享(以仓身机为例,比如微风)

网友(2013-01-15):
还没有解决吗

网友A:
我想过,主要是材料问题,kt板的话还是做成固定的好,做成活动的太不结实。如果有又硬又薄又轻的板材可以用合页做连接,再用碳纤杆做支撑,但是同样要解决杆子压和拉力的问题,轻木考虑过,还是比kt重很多,导致尾巴压不住。所以懒得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过,主要是材料问题,kt板的话还是做成固定的好,做成活动的太不结实。如果有又硬又薄又轻的板材可以用 ...

  谢谢    我直接用纸箱装   主翼可拆   尾部直接裸露在外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我直接用纸箱装   主翼可拆   尾部直接裸露在外

用纸箱也不好,用桶包1米的,尾巴也会再外面,但好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纸箱也不好,用桶包1米的,尾巴也会再外面,但好背

你说的是滑翔机用的那种包吧    外面还有很多小袋子
可我要挤地铁  就是有也不敢背啊    还是拿在手上保险  用身体护住

网友B(2013-02-23):
尾翼可以取下来的设计与固定相比,实际上增加不了多少重量,特别是象尾翼机身很细的结构,不管是可折的还是固定的,都得加强,以提供一个供固定水平尾翼的地方,将水平尾翼固定就用胶粘起来, 不用就是可折的,可用一切固定手段固定就是了。行,

网友(2013-05-16):
引用 网友B:
尾翼可以取下来的设计与固定相比,实际上增加不了多少重量,特别是象尾翼机身很细的结构,不管是可折的还是 ...

没看懂,三门意思。

网友(2013-07-25):
我想用局部轻木加胶片加镙钉,重量会增十几克吧

网友:
小颗粒强磁铁+尾翼卡隼。

网友(2013-08-29):
三种方式活动平尾  1.尾翼卡隼注意不错!可折 2粘贴式 也是一种选择  3按扣式也行!

网友:
1.尾翼卡隼注意不错!可折 2粘贴式 也是一种选择  3按扣式。

网友:
天行者尾翼我是这么考虑,在垂直尾翼插入T形铝合金板材,并粘牢。水平尾翼顶上压一片平板材用螺丝固定在T板材上,水平尾翼两边拉两根钢丝到尾部,上两颗可调节的舵角螺丝,这样可以调节水平度。装箱时拆下螺丝和钢丝就可以了。主翼也是类似这样拆卸,副翼舵机线加个公母插,方便与机舱接收机插拔。

网友(2013-11-07):
仅供参考

网友C(2014-02-05):
路过,向高人学习,帮顶,拿分走人

网友D:
水平尾翼和垂直尾翼携带的确是很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