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动,救急。谢谢

楼主(2012-09-10):
不知道为啥的,我50以下油门尾巴不抖,50-70油门尾巴狂抖,但推上70油门后,尾巴又一点震动都没有了。这是为啥啊。
换了尾桨,换了尾轴,换了齿轮。问题依然。
最后只有传动轴没换过了,不知道问题是不是就出在传动轴上了????
请各位有此遭遇的棋友解答下,感谢了。

楼主:
拍视频太麻烦,还有就是鸡有点骚,不好意思见人。

网友A:
中间的轴承有米有看看?

网友B:
是中速共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间的轴承有米有看看?
兄弟,你指哪个轴承啊

网友A:
就是尾管里面的啊,你的位置放对了没有,还有就是尾轴看看有没有头那里松了

网友C:
传动轴上的轴承要避开共震点,楼主仔细看看说明书!

网友D:
你是不是没装大桨 空载转速?
装上大桨 转速没那么高 可能要好点!

网友E:
我这些次的震动的主要原因是电机齿离大齿盘太近了。。。所以现在拧得固定电机的螺丝孔有点脱扣了。。。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