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弄一台迷你的电火花穿孔机做模型。

楼主(2012-09-10):
上面这个玩意是在淘宝上找到的。说是0~80W功率输出无级调节,可以用于取折断的丝攻,在各种硬质合金,白钢条等不适合机加工的工件上穿孔,打标,切割,价格是950/台。

现在有几百个小零件要打孔,切断。自己又没有加工设备,发出去做的话都是天价,光一种零件的加工费用就足够买台这样的机器了。

各位都是高手,求评价这样的玩意值得买不?

要加工的东西,一是想将6mm外径,4mm内径的不锈钢管切成4mm长的小段,并在其侧面打一个1.5mm对穿的通孔。另外一个就是在一根3.5mm的杆上打一个1.5mm的通孔。

还有一个想加工的就是如下图中的履带。

想用电火花将红圈中的浇铸口去掉。试着用机械方式磨,非常麻烦,光大小不同磨头就要换好几个才能磨掉,而且经常碰伤其他部分。

如果用电火花的话就简单多了。

网友:
你的图呢,没看到你的图哦

网友:
看你这个用量,我觉得是可以买这个东西的,
都外面加工的成本肯定很破财.

网友A:
自己做一个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做一个呗

我没加工设备,自己做一个能比较有效率地加工几百个零件的机器,做下来的成本估计也和买差不多了。

网友B:
论坛有详细资料,精华贴。

网友C:
我自制过一个,价格不比这个便宜,还搭进很多精力和时间。貌似这些穿孔机都只能穿5mm左右,超过了穿是能穿的,只是有点力不从心。履带这个问题更应该问卖家,毕竟我们都不知这机器的性能

网友:
小功率的加工太慢了!大功率的成本都成工业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自制过一个,价格不比这个便宜,还搭进很多精力和时间。貌似这些穿孔机都只能穿5mm左右,超过了穿是能穿的 ...

履带那个厚度只有2mm。就是面积有些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论坛有详细资料,精华贴。

求链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链接

楼主发的这台机器,我找到一个视频,贴上来供你参考。

网友:
面积大很难打的,不可以空心打吗?面积多大

网友:
不错,这个工具很实用,收藏起来先

网友D:
这个机只能用来玩一下可以,用来赚钱,
你电费,和时间.两样,
达不到工业级要求..
不锈钢管切断要用线切割,
一大捆一起割.那个孔要用工业级打孔机才可以加工,,
铝带要用铣床加工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机只能用来玩一下可以,用来赚钱,
你电费,和时间.两样,
达不到工业级要求..

言之有理。

这就是 指夹刀,大砍刀的区别吧。

家用,还是可以了。

网友E:
哥路过 笑而不语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机只能用来玩一下可以,用来赚钱,
你电费,和时间.两样,
达不到工业级要求..

不是为了赚钱。

切钢管,打孔是用来做履带销的。整辆车要切200个钢圈,要给200根履带销和200个钢圈打孔。

速度慢点不怕,总比我自己手工做的好,我自己手工做,恐怕一天就只能做出几个来,而且一致性应该也要比手工好。

发出去做的话,钢圈问了一下要3-4块钱一个,还只是切,履带销打孔也要几百块。

所以想找台简单的机器做。不然纯手工做太痛苦了。还做不好。

比如打孔,倒是可以用单位的台钻来钻,但单位的台钻定不了位,打一个孔要折腾半天,还打不准。

如果有更好更便宜的方式,求推荐一下。

网友:
看来我笑错了 有人居然说我笑的别有用心 哎

网友:
自己D一个吧

网友F:
什么 价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什么 价格啊

感觉有点贵,也不太适合我的要求,还是自己先试着做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感觉有点贵,也不太适合我的要求,还是自己先试着做吧。

你比我 还狠啊     ?   白 送 最好了   嘿嘿     那里有 这样的好事啊 兄台 弄 出来了 吱声啊  我 等待着拿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比我 还狠啊     ?   白 送 最好了   嘿嘿     那里有 这样的好事啊 兄台 弄 出来了 吱声啊  我 等待着 ...

偶现在经济紧张啊。

先弄个手动的。

再慢慢弄个自动的。

看了这里那么多帖子,觉得还是可以试一试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偶现在经济紧张啊。

先弄个手动的。

en   嗯 什么 都 有了 就 没有 这个的  提目   应该 开创了 QQ381905241

网友(2013-10-22):
我是想自己 了解了解     用 电动车充电器做个简单的,机械部分自己在废品站找了个 小丁点的 手动就可以了
电器部分不知道怎么 接怎么搞    我用的是48V(17--24AH)输入电压160-260V输出电压输DC58.3--59.5V出电流额定功率150W以上的   请教我还需要 搞什么   需要怎么连接  我是个 外行请多指教

到时候 工作最大能穿多大的孔

网友:
同样想弄一台简易得得玩
我是想自己 了解了解     用 电动车充电器做个简单的,机械部分自己在废品站找了个 小丁点的 手动就可以了
电器部分不知道怎么 接怎么搞    我用的是48V(17--24AH)输入电压160-260V输出电压输DC58.3--59.5V出电流额定功率150W以上的   请教我还需要 搞什么   需要怎么连接  我是个 外行请多指教

到时候 工作最大能穿多大的孔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哥路过 笑而不语

我和你一样,路过不说话

网友:
另外寻求加工方法吧

网友(2014-02-18):
楼主整成了么有?

楼主:
没。暂时不急着用,等要用的时候再弄。

网友(2019-02-28):
要加工的履带尺寸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