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万能的论坛一个计算机问题

楼主(2012-09-10):
我的DELL GX270 薄机箱,板载显卡,接宽屏显示器,只支持1024*768分辩率,什么原因?

楼主:
是老机器显卡不支持宽屏么?机器有AGP 显卡插槽,配块显卡会好么?

网友A:
no picture you say a j8

网友B:
板載顯卡的記憶體設過低
進BIOS設定到最大試試
要不然就是沒裝驅動

网友C:
没驱动或者驱动错

网友D:
理论上。。。太老的显卡。。。是会限制分辨率。。。。但其实您的显卡并不是太老。。。但好像老的显卡没有办法识别到现在新的显示器。。。。
设置 监视器。。。换一个更高分辨率的监视器设置 应该就行了。。。。。是否支宽屏。。。需要您研究一下。。。
您那个机器又不是服务器。。。应该能兼容民用。。监视器的。。同时代有高分辨率的监视器存在。。
实在不行才使用外查显卡的办法。。。这是可行的。。。

网友E:
dell GX270 薄机箱比较麻烦,一般常用的显卡太大放不进去,主板集成的显卡性能又太低,我也有一台

网友F:
其实还有种可能就是显示器驱动未装~~~

网友E:
驱动可以到dell的官方网站上下 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