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y两轴同时运动有噪音及震动,请教如何解决?

楼主(2012-09-11):
xy两轴同时运动有噪音及震动,请教如何解决?

单轴运动铣直线是很正常,两轴运动铣削时明显震动,特别在铣圆弧的时候,在两个对角线的方向上震动明显,不知何故,请高手指点迷津。谢了!

网友A:
驅動變壓器換大一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驅動變壓器換大一號

驱动我用的电源是48v的开关电源,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造成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驱动我用的电源是48v的开关电源,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造成的。

電壓符合你的驅動器即可
電流要大一點,越大越好用,但是越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壓符合你的驅動器即可
電流要大一點,越大越好用,但是越貴

已经用到48v600w的开关电源了,还需要再大吗?电机用的是86的3A步进电机,还不够吗?

网友B:
检查一下驱动器的细分是否正确,还有就是换个速度试试看看是不是处在共振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驱动器的细分是否正确,还有就是换个速度试试看看是不是处在共振点。

目前用的32细分,负载的情况下F值从300到1000都有震动,奇怪了。

网友A:
600/48=12.5
夠了
那就不干電流的問了
先不設定細分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600/48=12.5
夠了
那就不干電流的問了

不设定细分?郁闷了,细分调整驱动器上有标示,最小细分也是2呀,可不设置细分该如何设定呀!

网友:
那就先設成"2"
一般調機時都是先用最小細分數下去調試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而且这个帖子和我当时的帖子描述都是一样的

我后来是调整了细分,最后采用16倍细分,就好了

网友:
电机及驱动照片发此来看看

网友:
48V并一个 1000uf/63V的电解。 会改善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用的32细分,负载的情况下F值从300到1000都有震动,奇怪了。

电机是新的还是旧的??  1000以上还震东吗??

网友:
我遇到这样的情况, 细分 F值 都改变了无效或者还存在问题,那么请你用示波器看一下并口输出的高低电平是否拖泥带水--那么我建议你将MACH3的频率设定先为25000HZ-从新启动MACH3就可见分晓,,,,,,,(8细分以下你试都不要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