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啊,NAZA这么不稳定

楼主(2012-09-11):
今天试着把原来的感觉从260,260,160,250,下调到120,120,100,100,姿态130,130,,在客厅试飞,掰杆动作启动后,居然直冲天花板,还好手疾眼快,掰杆动作停止电机,没冲到天花板摔了下来,断了三条脚架,咋回事啊,以前不是很正常飞的稳的吗,换了新电池,下调了感度,就不爽啦

楼主:
技术,出来,解答一下啊,

网友:
在客厅试飞 气流很乱 还是在外场试下吧!

网友:
高手们说说呗,也让学习下

网友:
你轴距多大啊,到外面空地上飞吧,真佩服你的胆量

网友:
我一直很佩服在家试飞的淫

网友:
四轴就是血滴子,飞的时侯一定要躲好

楼主:
我一直都在家先试飞,都很正常的,就改了参数后

网友:
上个周六我才遇到naza自己猛飞! 注意:是那咋自己猛飞。 楼主敢在家里面飞 ,厉害啊

调整大小

断臂一个

断臂一个

网友:
LZ应该把你机机图片出来,看看什么配置才能诊断啊,建议先用默认值在开阔的草地上飞,先找找手感,然后一点点的调整,

楼主:
现在参数调高了,起飞有柔和了,感觉参数低了,电机启动后,一推油门直充青天,够吓人的,感度高了,容易好控制,大家也是这种情况吗

网友A:
以前我都在家里飞450直机  又一次女儿喊我  回头不小心碰到3D 开关  飞机直接乱飞了 直接切停机  但是已经是手被划了一大口子了

从哪个以后我只在家里飞 四轴 看来四轴也不能飞了

天哪  到哪儿天天非外场 每天到家都想飞 哪儿有那么多时间出去飞

楼主:
太不可靠了,,

网友(2012-10-17):
引用 网友A:
以前我都在家里飞450直机  又一次女儿喊我  回头不小心碰到3D 开关  飞机直接乱飞了 直接切停机  但是已经是 ...

做个轻量级的小四轴,不是可以天天在家飞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参数调高了,起飞有柔和了,感觉参数低了,电机启动后,一推油门直充青天,够吓人的,感度高了,容易好 ...

感度高了,反而控制柔和?真假呀

网友:
如果调了参数跟没调效果一样,那么调参还有意义吗............

楼主:
纠正一下,之前所说的,跟遥控器有关了,换了遥控,就没出现这种情况了,看来天9还是不错的,很好的稳飞中,只求炸一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