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电调果然强大

楼主(2012-09-11):
热到把电调线焊锡都化掉了也没事,输出线都掉下来了.回家接回去又是一条好汉

网友A:
有没有这么热啊?

网友:
我用过好几个品牌的电调了,感觉好盈是发热量最小的

网友:
买KOBY 40LV 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这么热啊?

可能电机有点问题导致发热

网友:
好盈不要骄傲,继续努力

网友:
正常使用不会有这么高温度吧

网友:
学习了!还可以这样。我是自己从电脑上取了散热片,然后用尼龙扎带绑在电调上的,还没开始用,散热效果应该不错的,

网友:
不会是电机堵转了

网友:
这也太热了吧锡都化了

网友:
啊,又中彩了。这一款的我飞行中也融过,不光是根部,与电机连接处也融了。直接摔机,电调没坏,futaba6008接收机摔报废!换了PLATINUM pro 40A后没再融过。

网友:
那个绑电调的尼龙带也很强大!

网友:
建议LZ先检查下吧,一种是假货,一种是产品问题,一种调试不当,无喷,一个个排除吧

网友:
看到你的信号线也快挂了,不处理的话也会炸机。。。

网友:
我以前用铂金60a夏天大太阳底下只是有点温温的而已。但是现在换了ZTW40的就不行了。好热啊。居然在调电调的时候也会烫。

网友:
这么高的温度,坏是迟早的是!估计是哪短路了了吧!

网友:
以前用过飞腾,确实很热,倒是没有到这种程度,持续高温久了,bec电压就不稳了,很危险。后来换了铂金版,一切安好。

网友:
你看你,大齿都魔到线了还在飞,..有的人布线非常讲究,,你是那种非常不讲究的,能飞就行

网友:
这温度有300度了

网友B:
呀!楼主固定主轴和齿盘用的铜芯线啊??亮点

网友C:
确实强大
都这温度了居然没有烧电调

网友D:
大盘固定销很强大,是一根铜的电线!!!

网友E:
小齿盘都不用螺栓固定

网友F:
这机够脏的

网友G:
预测到不久的将来 楼主就会发炸鸡贴了

网友H:
应该好盈的质量问题。为什么还有称赞他呢? 个人意见

网友I:
楼主真是不讲究啊 直接拿根根丝就把大盘齿给固定了。。

网友J:
绑线的是缠绕带,不是尼龙袋,呵呵

网友K:
飞的太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