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请教数个接收机不同模型参数下的对频后工作状况

楼主(2012-09-11):
想入天地飞的控,但是听朋友说,天地飞接收机就算在不同模型参数下,与同一发射机对频后,在某一个模型参数下开机,所有对过频的接收机,就算不是该模型参数下对频的,照样动作,是这样吗?太不安全和方便了!

案例:船模A下水后转向舵机拉杆脱落失控,油门正常。好吧,救援船下水,都是天地飞的接收机,一个控(我相信很多模友都是用一个控,数个接收机),这下好了,让救援船出发吧,水面上的等待救援的也开始不安分,呃,接收机照样接受信号。或者你说可以用不同的通道啊,可以,但是不安全,是吗?

只是想使用天地飞控上的旋钮开关,比如可以控制挖机旋转或者救援船的塔吊模型旋转,所以有意换控,但是如果是这个一个发射能同时让几个接收动作的状况,觉得有点吓人。

下面是我一直使用的KDS的控的说明,我习惯这样的状态,有熟悉天地飞的朋友能告知吗。
1) K-7XII 可以储存7套模型参数(在系统中表示为M/1~M/7),为避免误操作带来的潜在隐患,对码操作会将模型号记录在接收机中。如果您将接收机与M/1对码,那么当发射机切换到其他参数(M/2~M/7)时,接收机就不能工作了。

网友:
没用过 不清楚

网友A:
确实是这样,应该一一对频才好,不过第一个接收失控了,你还敢用第二个去救?小心两个一起失控

网友:
是这样的在一台控上对好频的接收上电都会反应,KDS的控这个功能不错,换模型必须对频。

楼主:
如此说来,这个是真的,还是不要换控了。

网友:
是没对好频,天地非对频容易失败

网友:
不过这样方便很多不是吗?假如你有几架飞机只有一个接收,换的时候就不用对码了,我也用过固朗的,还要用对码线就更不方便了

像楼主说的那种情况,重新给对码就好了嘛

网友(2012-10-31):
只有JR是根据模型参数来使用接收机的。

其他不知道还有哪个厂家也是这么使用的。

发射机匹配接收机,和模型无关。

救援船就得用另外一个控了。

网友:
关注此类问题.

网友B:
我的就是天九II,两个接收(7通道WFR07S 和9通道WFR09S),接收分别对码后,同时通电都会被同时控制,所以楼主担心是有道理的。
我认为控与接收一一对应互不干扰是专业控的基本素质,我猜想天九完全可以做到,但成本就很难控制了,这类“短板”也限制的天系列控的用户扩展。但这个控对于像我这样手上模型没几个的新手完全够用,前提是你要了解自己控的素质能满足你的哪些应用和发展,做新手不做菜鸟!

网友:
做新手不做菜鸟!
这句话写的真棒,我还在纠结买什么控呢,喜欢航模很久了,上学期间没银子支持,现在毕业了才开始真正意义的玩,先在坛子里学习学习,得到高人指点。

网友:
楼主想的够多,天七单接收的路过,
欲添一颗接收,有的扔过来啊,QQ1094765804.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就是天九II,两个接收(7通道WFR07S 和9通道WFR09S),接收分别对码后,同时通电都会被同时控制,所以楼 ...

没听说哪家控可以接受都上电想控哪个控那个的。包括两万多的副他爸也不行,因为你不用的飞机你要把电断了,这是最基本操作。

楼主:
16楼的你没见过不等于没有,KDS的就可以,船在水面上等救援,你去关接收啊,能关到还要救援船干嘛呢,你莫搞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是这样,应该一一对频才好,不过第一个接收失控了,你还敢用第二个去救?小心两个一起失控

楼主说明是:拉杆脱落引起方向失控,而不是遥控失控,

哥们看帖不认真,

楼主担忧是正确的,

但是,有谁会用一个遥控同时控制两个模型呢,这种概率又有多少?

而在同一个模型里,遥控通道数有余,而接收机通道不足时,又可以多一个接收同时控制的概率又有多少呢?(比如大型固定翼飞机,因为舵机使用12个以上的,需要用到两个接收机)

其实,实现楼主的想法不难,只是一个消费qun ti概率问题。

网友:
楼主说tdf这种一机多接收机的方式,其实jr和f记都是这样联动的。世界不同的模友都不可能同时控制两台机子。楼主这是在为难tdf

网友:
有必要吗?FUTABA 都没有搞这个功能。。要加的话,也就是程序里多几个语句而已。

网友C(2012-12-18):
下面是我一直使用的KDS的控的说明,我习惯这样的状态,有熟悉天地飞的朋友能告知吗。
1) K-7XII 可以储存7套模型参数(在系统中表示为M/1~M/7),为避免误操作带来的潜在隐患,对码操作会将模型号记录在接收机中。如果您将接收机与M/1对码,那么当发射机切换到其他参数(M/2~M/7)时,接收机就不能工作了。
大家看清楚,只是为了避免,既然有这个隐患就要避免,汽车召回那么多,都出问题了吗,只是有这个隐患,看看KDS的上面的说明吧,你不用,不代表别人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