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尾舵行程问题,纠结很久了,向各位模友求救!!!

楼主(2012-09-11):
新装的X5无副翼V8版,原装501/502
舵机
,严格按安装说明及火星先生的安装贴来进行。
现在的问题是,在调试的时候,尾舵的左右行程很短,在V8中把尾舵机行程改成最大时,尾舵左右行程也无法接触到两边,尾舵只能
活动
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
以上问题纠结很久了,实在不知是什么原因,请各位模友把把脉,先谢过了。

网友A:
你设置尾舵左右行程的方法对不哦?MB的话是左右分别打舵到最大位置再停2秒,
V8的话 不知道。

网友B:
仔细看V8说明书

网友C:
把球头往外移动一格试试

网友D:
尾舵选用十字型的那种舵机臂
把球头安装在最外面一格

网友E:
调整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