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工件校准的问题,如何保证一个边于X轴平行?

楼主(2012-09-11):
我能想到的办法是百分表慢慢调整,不知道除了这个办法,还有别的办法吗?

特别是工件悬空的情况下

谢谢大家阿

网友:
精度要求高一定要打表,要求不高的话用精度角尺、平行尺对齐,一般X拖板的前后边是精加工的可以做基准面。

网友:
先装块靠板,然后x方向铣一刀,然后把工件靠上去,这样行不?

楼主:
我现在能想到的一个偷懒办法就是弄一个长方体,一边靠着工作台,一边靠着工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能想到的一个偷懒办法就是弄一个长方体,一边靠着工作台,一边靠着工件

那长方体要自己做了,精度也要高,考验楼主技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