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q6123的电机用的多大的变频器呀

楼主(2012-09-11):
cq6123买回来的时候厂家说用的550w的
电机
打开之后电机牌子上写的是220v 5.5A问一下到底用多大变频器呀

网友A:
加些余量,应用1.5KW的变频器

网友B:
看功率 楼主说的电机220x5.5 那就是一千多瓦 但是 如果你车削的棒料都是些小东西的话 变频器功率可以选小些,选一样也可以 大了当然可以 就是浪费

网友C:
选大点的好些.

网友D(2013-11-13):
用多大刀具

网友E(2014-07-19):
550W的电机选择750W的变频器就可以。条件好的话。买大的变频器。1.5的2.2的都可以。

网友F:
电机壳上有几个不是虚标的?我指国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