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精雕软件高手指点

楼主(2012-09-11):
我自学的精雕软件,现在能做浮雕了,也能输出刀路,在控制软件中试运行发现有很多抬刀,就是Z轴回到安全高度再走到接近高度再接着前面的继续雕,感觉浪费时间,我算了下每隔4610段程序就有一次抬刀,高手指点下怎么能输出刀路中没有这些抬刀呢?

楼主:
N4612 X9.261Z-0.473
N4613 X9.311Z-0.471
N4614 X9.361Z-0.472
N4615 X9.411Z-0.477
N4616 G00Z10.000
N4617 Z4.523
N4618 G01Z-0.477F300
N4619 X9.462Z-0.487F800
N4620 X9.512Z-0.500
N4621 X9.562Z-0.517
------
N9223 X8.460Z-0.410
N9224 X8.410Z-0.456
N9225 X8.310Z-0.556
N9226 G00Z10.000
N9227 Z4.444
N9228 G01Z-0.556F300
N9229 X8.210Z-0.667F800
N9230 X8.110Z-0.787
------
N13833 X26.082Z-0.697
N13834 X26.132Z-0.643
N13835 X26.182Z-0.595
N13836 G00Z10.000
N13837 Z4.405
N13838 G01Z-0.595F300
N13839 X26.232Z-0.552F800
N13840 X26.282Z-0.513
N13841 X26.332Z-0.478
------
N18443 X23.328Z-0.418
N18444 X23.278Z-0.466
N18445 X23.228Z-0.517
N18446 G00Z10.000
N18447 Z4.483
N18448 G01Z-0.517F300
N18449 X23.178Z-0.571F800
N18450 X23.078Z-0.687
------
N23054 X19.324Z-0.523
N23055 X19.173Z-0.493
N23056 G00Z10.000
N23057 Z4.507
N23058 G01Z-0.493F300
N23059 X19.023Z-0.469F800
N23060 X18.873Z-0.452
----
这是一部分程序,高手给指点下

网友A:
你注意, 设置他的刀路的连接, 选择好一些的加工方案, 精雕的抬刀相对是比较少的。

网友:
没用过精雕.  只会一点nx 的路过.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注意, 设置他的刀路的连接, 选择好一些的加工方案, 精雕的抬刀相对是比较少的。

我做的是浮雕,直接用曲面精雕刻生成的路径,也没有换刀,怎么设置刀路的连接呢,这种比较浅的浮雕有什么好的加工方案吗

网友B:
你的精雕软件是哪个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精雕软件是哪个版本?

5.19和5.20两个版本都有

网友(2012-11-10):
引用 楼主:
5.19和5.20两个版本都有

我的5.2版本找不到“刀具路径P”选项,请教是不是5.2版本没有刀具路径的功能?5.19有刀具路径选项。

网友:
默认都是提刀的

网友:
转成NC就爱抬刀,精雕机不台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