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机的双接收天线

楼主(2012-09-11):
到底好在哪???为什么看起来比单天线的强的样子???
看到一淘宝店上介绍说几乎抵抗各种空中电磁干扰??
立马就犹豫了是不是去试一下……纵观淘宝上,双天线的寥寥无几

网友:
双天线90度摆放,全向信号无死角!

网友A:
建议设计成三天线的,互相90度垂直。X Y Z 三个平面全向捕捉,不是更可靠吗?哈哈。

楼主:
好像是很难的技术唉……天地飞有一个,双核双天线双路——一堆名词,我靠

网友:
固郎KDS-7X  接收机俩跟线的  破遥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设计成三天线的,互相90度垂直。X Y Z 三个平面全向捕捉,不是更可靠吗?哈哈。

高!

网友:
飞不远没必要

网友:
看了问的问题和下面的回复,啼笑皆非!天线首先讲的是阻抗匹配,单的天线和双天线以及双天线摆放的位置和角度,都是首先考虑天线的阻抗匹配(这里讲的阻抗是复合阻抗Z=R+jr),双天线摆放的角度会影响天线的阻抗,位置会影响极化波的方向(水平极化或垂直极化)。天线的效果是指泛指天线的相当或绝对增压,这些天线都是1/4波长天线,增益是相同的。

网友:
不一定是复合双天线的,复合的效果在有的时候比单天线的还糟糕。现在比如futaba的双天线接收机,是信号那个好就切换到那条天线。其实主要接收信号的还是是单天线。当然我也看到过直接把两条天线焊接到一起变成双天线的,比如飞梦。后来飞梦的接收机被我拆掉了一条天线,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设计成三天线的,互相90度垂直。X Y Z 三个平面全向捕捉,不是更可靠吗?哈哈。

这样的天线理念不是没有

JR的DMSS就是双天线 另加卫星连接构成三轴平面

网友:
要飞到钓 鱼 岛吗

网友:
楼主几位很专业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