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F450的各位都是用什么电机呢?请大家共享一下经验吧

楼主(2012-09-11):
之前和F450,一起也买了dji 电机电调,还有naza,但是发现飞FPV的话,2212 980kv貌似不够用,而且DJI电机,只能用DJI的桨,那桨貌似问题出得比较多,不大敢用了!

所以寻思要换电机!一时间也不知道该换那种比较好,毕竟坑太多啊~~~~

整个F450加起来2KG不到点,桨只能用10寸的话,有什么好的推荐吗?

网友:
F450有点小对FPV来讲,我用AX-2810电机,2kg左右1147合适了。
9月16号也小试了naza F450 朗宇2212 980 1047配各种电池,2200mah 980克 7分钟下来3.75; 2600mah 1020克 9分钟3.75; 4200mah 1100克 11分钟3.75左右,所以我又买了两块2200mah 20C 格氏 100元/块,练习时间够了,现从四面悬停开始练习。无GPS

楼主:
额~~~~居然只有1个哥们回复啊~~~~~

网友A:
2kg的话,1045有点小,昨天我把4S 5500mah电池挂上去,明显感觉2212 980kv电机和1045浆有点力不从心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楼主:
大神都不来分享经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2kg的话,1045有点小,昨天我把4S 5500mah电池挂上去,明显感觉2212 980kv电机和1045浆有点力不从心

是的,飞起来比较吃力~~~~所以寻思换电机了~~~

网友B:
我也来学习下,我准备上3506的电机

这个电机最低要用12寸桨,不知轴距450可否用12寸的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来学习下,我准备上3506的电机

不行的,450最多到11寸,不能再大了

网友:
F4006 950KV盘式无刷马达怎样?好像用得人不多...

网友:
靠谱不?  想F450  3公斤

网友C:
我的是朗宇2814kv900 电机 1047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行的,450最多到11寸,不能再大了

请问用12寸桨,合适的轴距多少?

网友A:
引用 网友A:
2kg的话,1045有点小,昨天我把4S 5500mah电池挂上去,明显感觉2212 980kv电机和1045浆有点力不从心

如果单f450机架和飞控等设备,2212电机够了,飞的也爽,带个脚架、云台和一丁点航拍设备,就很吃力,之前我轻装上阵,2200mah 30c的电池,10分钟下来3.6V,加了点设备,6-7分钟就不行了,其实如果不挂设备,f450飞起来真的很爽,看来naza是机架越细越好,之前飞550的,感觉很笨重,没有f450那么灵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用12寸桨,合适的轴距多少?

貌似X650这类的机架用大桨比较多,我没有大机架~~~所以不是特别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单f450机架和飞控等设备,2212电机够了,飞的也爽,带个脚架、云台和一丁点航拍设备,就很吃力,之前 ...

是啊,现在就是准备FPV,所以2212不够用了,太吃力了,只能换电机了~~~唉~~~浪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朗宇2814kv900 电机 1047浆

有考虑过这个,我现在准备NMK的2810 KV900 apc10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