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雕刻机电器配置(步进、步进驱动、控制卡,电主轴等)9月12日23点更新机架料图

楼主(2012-09-11):
      进坛子中毒后,一直想着手造一台可以干铁的雕刻机,没有想做成铣床那样大刀吃料,慢慢吃刀都可以,机架为固定龙门式的,龙门横梁用的是叉车升降门架上的槽钢,(已经备好料)底座用的是25MM厚的钢板做四个边,主柱同样是25MM厚的板材,板材尺寸与底座大小一样。全部线轨,大小不记得了,截面尺寸按大小有四大二小。等有时间就开工造机了。

      现求电器方案,步进电机、步进驱动、控制卡,电主轴该怎么搭配?这些我没有接触过,电脑信号输出最好可以是USB接口的。

    有请各位能帮小弟做个配置,谢谢

机器结构图在下几楼,请指正

更新机架用料图

最后一张是我的大脚,44码的,当作比例尺吧

网友:
沙发,坐等高手

网友:
感觉立柱比较单薄,立柱也用槽钢会好些

网友:
顺路 . 等 高手 发个 电器配置单.最好带上 大概 价钱 .谢谢.

楼主:
听取楼上意见,槽钢结构的机架示意图

网友:
底框也用槽钢吧

楼主:
按六楼的说法,全槽钢结构了

楼主:
这样太重了吧,底盘要那么扎实吗?

网友:
底盘这样用槽钢没多大意思,用你原来的钢板感觉就够了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结构全槽钢的也可以,料是有,现在还请把电器部分帮我例例吧,这个我头大啊,谢谢了

网友A:
首先声明我是新手。。。
我用的是usbcnc的四轴一体的控制/驱动卡。二手57电机,主轴还没有选好。。。具体的情况看我的帖子:

http://www.zuojiaju.com/thread-147733-1-1.html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结构全槽钢的也可以,料是有,现在还请把电器部分帮我例例吧,这个我头大啊,谢谢了

我用的是USBCNC四轴控制卡,XY用的250B步进电机,Z用的250A步进电机,驱动都是用的杰美康86驱动,350W变压器,你参考一下, 我也不懂,我在淘宝一个店里买的,店家人很好的不懂的可以问他,他也是这个论坛的模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声明我是新手。。。
我用的是usbcnc的四轴一体的控制/驱动卡。二手57电机,主轴还没有选好。。。具体的 ...

过去看了您的贴子,里面有一个换芯片的,是什么问题?那种板子好用吗?

网友C:
我第二台diy中的CNC,也是主槽钢结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第二台diy中的CNC,也是主槽钢结构的!

感到亲切啊,我有空把槽钢的照片发上来给您看看,比您的要厚很多很多,看来您已经开工了,向您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USBCNC四轴控制卡,XY用的250B步进电机,Z用的250A步进电机,驱动都是用的杰美康86驱动,350W变压 ...

谢谢,我也打算用四轴的控制卡,您说的250步进电机是什么?86还是57?这搞不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77762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 ...

谢谢,在您的贴子里学了不少

网友E:
哈哈!有人和我一样也在琢磨造JJ啊。。。我的也是槽钢结构。。。在考虑如何才能用最少的加工制造出来。。。上我的设想图(还未确定。。。也请大侠们多指教。。。)

图像

网友:
个人感觉,带支撑的光轨比不带支撑的制作起来要麻烦多了,加工的地方也多很多。。。不知道大家如何看???

网友:
顶一下槽钢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哈哈!有人和我一样也在琢磨造JJ啊。。。我的也是槽钢结构。。。在考虑如何才能用最少的加工制造出来。。。 ...

槽钢都用上了,直接上线轨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槽钢都用上了,直接上线轨吧

没米啊。。。。目的和LZ一样尝试加工45钢。。。。后面会制作大点的,功率猛点啊。。。先做个小的试试,找找感觉。。。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也打算用四轴的控制卡,您说的250步进电机是什么?86还是57?这搞不懂啊

我用的是86的,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8998172495这个是淘宝的一个卖家,不懂得可以问他,他人很好的,我的就是问的他在他那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过去看了您的贴子,里面有一个换芯片的,是什么问题?那种板子好用吗?

板子还可以用吧。我没有用过其他的板子,所以不好说好还是不好。个人感觉性价比还行,特别是对于像我这样的新手。

换6560是因为我接错了电机线,把二个轴的驱动芯片烧了,换了就又好了。

楼主:
机架型材照片在一楼更新了,请各位继续提建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