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涵道A10装机贴!34楼完成

楼主(2012-09-11):
由于使用双黑旋风64涵道,4800kv,咨询了论坛各路高手以后,决定大改,扩设备舱,上3s 2600mah *2电池
明天砂轮片到了,才开始重头戏
先把简单的装一下

1. 副翼舵机不用说了
2.后起落架舵机,一个必须反向,还没装前起落架的,命苦的话,还得反向。搜论坛帖子刚改好的两个
3.转向舵机,割掉一个耳朵
4.平尾两个舵机,一个必须反向,本打算平尾两个舵机搞三角翼混控的,想想还是算了。RUDD只接前轮转向好了。

未完待续。。。

网友A:
看看 我朋友的 已经 粉身碎骨了

祝楼主 不炸哈

楼主:
哈哈,这是必然的,但不能因噎废食对吧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楼主:
命苦,前轮也要改舵机反向。。。
再拆

网友:
炸鸡··伤不起·以后不敢去KCF了·······

网友:
有钱啊,一个前轮还专门整个舵机

网友:
慢慢整吧  早好早炸早换!

楼主:
前起落架收放舵机,又是一个反向的
这里留的位置不是给9g的,自己垫泡沫

网友:
尾推多省事

网友:
靓机   祝首飞成功

网友:
顶顶      lz我看到那架双翼黄机翼飞机   好飞不  想入手   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 我朋友的 已经 粉身碎骨了

麻烦问下那架双翼黄机翼飞机   好飞不  想入手   嘿嘿

网友:
顶顶      lz我看到那架双翼黄机翼飞机   好飞不  想入手   嘿嘿

弄错了    不是LZ的

网友:
做工挺好的

网友:
耍过别人的,表示A10这个机型真心不好控制……

网友:
电固也搞得风生水起。附送16字真言,“首飞必起,起必能飞,飞必能炸,炸必难修”,呕液!

网友:
弄错了    不是LZ的

pt 17
很好飞 耗好飞的一塌糊涂

网友:
舵机收放起落架,看着不稳固,安装座又比较小。
建议直接改固定,或者花100-150元买3个电收放的改装。

楼主:
涵道筒打磨,终于可以装进黑旋风了,黑旋风外径偏粗了,合不上盖子。。。。
双涵道是否看上去就觉得很过瘾啊

网友:
改到最后重心不对就惨了,还得改。

楼主:
最新进展,搞定了手动无级变速收放起落架
起落架通道接到AUX1,控上将本是aux3的旋钮通道改为aux1,搞定,手动拧,可快可慢

楼主:
机身交合,这个词好YY啊
装好前起落架,确定位置,两个舵机注意要先把线插入机身,合体后就不好插了
装副翼拉杆,固定舵机线
简单计算了下,要用到4根Y线,数根延长线,总之全是线。。。

网友:
“首飞必起,起必能飞,飞必能炸,炸必难修”

网友:
早日装完 早日炸鸡!

楼主:
像真机实在麻烦死了

线乱如麻

楼主:
把手里的6s 2600mah改成了3s 2600mah,2块6s改成4块3S
打算 3s 2600并联来飞。

第一次改电池,随时准备着把电池扔出窗外,好在一切顺利,平安完成

电调是并联起来,延长至电池仓。bec线也是把白线,黑线并起来,红线只接一根到接收。

楼主:
完成了,上最终图。

网友:
无论飞不飞的起来,
这个太强大了,不顶不行

网友:
样子还是蛮帅的,三个小短腿,没跑道 飞不了啊

网友:
帅机炸了才好看

网友:
千万别炸啊,太漂亮了。

网友:
我也有架  等楼主的心得了

网友B:
飞机不错。。原来也想买呢,但一直都喜欢螺旋桨飞机,然后买了FMS的P51

网友C:
不错 期待首飞报告

网友D:
超级帅的A10双64涵道啊,必须得顶,看来我也得搞一架爽一下。

网友E:
感觉会不会超重啊,上飞行视频看看

网友F:
明日首飞 会上视频的

网友G:
大家散了吧,此机未起已炸

网友H:
起落架看上去太单薄,不够像真啊

网友I:
果然秒炸!

网友J(2012-10-30):
祝,栏主首飞成功!!

网友K:
最讨厌这种舵机收放。 简直坑爹

网友L(2012-12-13):
楼主飞起来没有?你的电池能飞多久?

网友L:
A10 确实不好飞,楼主一直没有上视屏 是不是真如楼上有人说的 还没飞就地面炸鸡,撞墙了? 这个A10 不好飞的原因就是那个坑爹的 舵机收放起落架。主起落架的受力全压在舵机上,塑料齿的舵机不扫齿才怪。 前起落架 设计也很脆弱,转向不稳定。
原说明书的中心位置也不对,不是翼根后面80MM,这个位置头轻了
我的也因为 起落架 问题地面一直 没起来,后来起来了,落地起落架直接断了(舵机收放是塑料底座啊,塑料底座直接断了)
后来换了主起落架,再飞,重心不对,降落困难,2次降落失败,没电了,机头炸断。
这个飞 空机都有 1KG 重量了,包括4S 电池,有超过1.3KG 的起飞重量。 重啊。不过A10 的双涵道推力损失小,2个涵道加一起可以有超过1.4 - 1.5KG 的推力。

网友M(2013-01-12):
看着觉得飞行重量不会小。。。

网友F:
其实结果是,首飞秒炸,修复后再飞,飞起来了,疯狂抬头,极度难飞,机身处过软,机翼两段上翘,几乎折翼,最终惨炸,捡回电子设备,over。
http://www.tudou.com/v/xVdPZghWXok/&rpid=84927422&resourceId=84927422_04_05_99==.html

网友N:
重心太靠后了,副翼舵量太大了,飞起来太难控制。电池赛在机头舱盖处,重心会刚好。

网友O:
这机漂亮是漂亮,就是飞行成本太高~~~~~~~~~~~~~~~~

网友P:
看到视频才发现,这是在潘泾路飞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