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NAZA时而发疯 原因不明 各位有木有和我相同的情况!!!

楼主(2012-09-11):
飞 NAZA一个多星期了,飞行效果一直很不错,这两天忽然出现以下情况:
1、上电一切正常、闪灯也正常,可一推油就翻,(四脚朝天的那种翻)。从新上电又恢复正常,可以很稳定的飞。
2、过一天再飞,先一颗电池飞着都还好,第2颗电池上电自检完成后一推油............继续翻......吓得我脚指头都抓紧了。
3、马上从新上电即可恢复正常。
4、这样的情况时而出现,从6天前到今天出现了4次,今天出问题时,我仔细观察了一下,把飞机拿在手里,姿态模式、晃晃机身,(横滚和升降)修正力居然是反向的..........就像把飞控倒过来装或者是浆装反一样的效果......
5、从新上电,又正常了。。。。。。
我现在飞着心里悬吊吊的,怕自己在空中翻筋斗...
各位有没有和我一样的情况,是什么原因?请赐教!!!

我的配置:F550+沸腾40A+XXD2212+GPS+2200 3S电池

网友:
抢个沙发坐坐,

网友:
是不是有虚连接的现象啊?

网友:
是不是用的香蕉头,如果是,全切掉,用锡焊焊死,记住,是所有香蕉头连接处!

楼主:
谢谢LS分析。电机电调是直接焊的,无虚连接,
所有焊点都用2层热缩管套住,电路板上的焊点都经过绝缘处理。
飞机上没带摄像头、没有图传。NAZA主机用锡伯纸包住。控是JR3810。
可以排除失控,因为我飞FPV固定翼700米无失控现象。
NAZA在草地上校准的罗盘、设置的2级失控保护(经试验工作正常),电压保护“开”(实验正常)。
上电最后绿灯闪4下也正常。我已经想不到还有什么问题了。求助 还有什么忽略掉的问题!!!技术可否帮我分析一下。不敢飞了......

网友:
楼主名字犯冲 改改名字就好了

我上次升级了新固件后也是起飞就翻,返厂刚回来未试机

网友:
起飞就翻到没遇到,也是新固件,上周六起飞一会naza自己就突然猛飞,距离10m左右我看着naza猛飞坠地,现还在等配件。回家试了naza启动等都正常,没摔坏。

网友:
是不是电调问题啊,注意翻的方向,对调电机电调,感度设置默认,再看看翻的方向相同

网友:
XXD2212,大家都在说底座螺丝(有点过长)和电机铜绕线有接触危险,建议LZ仔细观察下

网友:
试问lz是右翻还是左翻,因为,我的naza起飞左边力气会大一点

楼主:
电机已换,弄了4个恨你4822 KV390 电池6S 7000毫安 全重4斤6两(2300克)3米悬停22分钟 3.6V。

偶然启DL翻现象依然存在。从新上电又又又正常了 我的 买嘎德... 不知道什么原因了。

不是像哪一个方向翻,是乱翻。就像主控倒装一样的。买雷德嘎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