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基础问题,如何加工直径大于通孔的管状材料?

楼主(2012-09-11):
我想做无动力玩得

但是在考虑加工外壳的时候

发现如果加工直径大于通孔的管状材料,不能想实心材料那样一夹一顶(因为中间是空的,没有办法顶)

这种情况下,我能想到的只有中心架了

大家还有什么好办法吗?谢谢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伞顶尖

谢谢,车床的附件太多了

随便在TB上一找,又是几百块啊

网友:
卡爪换成反爪。

网友:
自己做个伞顶尖

网友B:
先车一个带中心孔和带台的盖子,台子直径同管子内孔,最好过渡配合,前提是管子的端口要平和垂直。

网友C:
楼主,下次别在群里问了,直接发贴就好了。

你浪费了龙海,还有PF的口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车一个带中心孔和带台的盖子,台子直径同管子内孔,最好过渡配合,前提是管子的端口要平和垂直。

谢谢阿,这个也是个好办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下次别在群里问了,直接发贴就好了。

你浪费了龙海,还有PF的口水。

亲爱的7哥,我一边发帖子,一边在群里面问得

我新书阿,大家别歧视我啊

网友:
可以中空材料,按比你主轴大外径比你轴承大的就行了,价格较实惠,长度比你主轴长一些能夹着车外径就行了,想同轴度高就车转径套就能很好夹中的,转径套应一次成型,钩孔在松一半夹时能套进就行,调头转套不拆下就能保证同心度同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