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各位大哥电火花穿孔加工价格

楼主(2012-09-11):
坛子里肯定有干这行的,销孔总长80毫米直径2.2每片收费多少合理?

网友A:
里面要加轴承吗

网友B:
论坛里有几个主席。没想到还有两个委员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要加轴承吗

啊,,,,取笑我,,,真的也没轴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论坛里有几个主席。没想到还有两个委员长。

这位是履带委员长黑白照

网友:
引用 楼主:
啊,,,,取笑我,,,真的也没轴承啊。。。。。

没取笑,做出来肯定好看

网友:
干嘛不把狗骨沉到履带板里面去呢?

突出来一块不太好看。

网友:
电脉冲穿8CM的不便宜啊!

网友C:
是不是一个人啊?应该不是一个人,人家委员长是坛里的名人,楼主这是假货,砸个鸡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一个人啊?应该不是一个人,人家委员长是坛里的名人,楼主这是假货,砸个鸡蛋

这个头型犀利不?

网友:
买个电火花自己加工 就好了。淘宝便宜的也才900+
有电火花还可以折腾点别的

网友:
不知那孔受力大不大,不大用线切割直接切出来会省很多银子。

网友:
量大的话找我吧,我这儿有24台电火花机,量小就算了,不够电极钱。另外电加工打出的孔是自然锥的,需要扩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