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火花自动给进的精度应当是多少?

楼主(2012-09-11):
淘宝上看到一个光驱电机滑块,想用来做电火花打孔的自动给进。

问了老板,说这个玩意的精度大概在0.1-0.2之间。

不知道能不能用。

网友A:
光驱上丝杆的螺距一般都比较大吧,应该不太适合做火花机的微动进给

网友:
应该是0.01

网友:
注意进给与电极之间的绝缘,,,,,,,,,,,,,,,,,,,,,,,,,,,,防止触电,,,安全第一

网友:
放心啦
小孔機的精度很差的
機器作的再好
銅管是彎的也沒用
反正這種機器主要應用在線切割打穿絲孔的用途上
差個0.3-0.5mm都無所謂的

网友(2013-06-21):
没那么精准,如果你电极2.00mm,请问你打出来的孔 也是2.00吗。毫无疑问,孔会大很多,并且孔越深,入口处受到电腐蚀的时间越长,入口处就越大。所以没必要计较你滑动给进装置的太高精度。只要不晃荡,不卡阻就行。

网友:
0.1是不行的,这样的步距,每进一步就肯定短路,会反复进退震荡,效率极低。步距一般至少要0.01以下

网友:
螺距和精度应该没关系,控制间隙不是用间隙电压取样电路?

网友:
这种步进电机   步进角   18度。  丝杆一圈行程多少?   一圈的行程  *18/360   也就是精度分辨率。

0.1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希望的。

还有这种步进驱动电压5V  电流很小0.1875A,功率就在1W左右。稍微拖重一点就无法负荷。这个也是一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光驱上丝杆的螺距一般都比较大吧,应该不太适合做火花机的微动进给

用0.5mm的螺距的螺丝好控制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