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关于步进电机与同步轮的问题~

楼主(2012-09-11):
我准备自已D个机子耍,想用同步轮连步进丝杆,想问一下用不用消回差,如果要消回差的话有什么方法~~~

网友A:
同步轮有回差吗? 不用吧 !丝杆如果是滚珠丝杆也不用。

楼主:
我是看前段时候坛子里有个贴子里的回贴,有一坛友在问,我才产生的疑问~~~不用的话最好

网友B:
但如受力大的话,感觉精度会有点差,
如果说带动无动力主轴那还是可以的,建意还是用连轴器连接会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