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汽油发动机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2-09-11):
以前油直有30级 50级 90级 应该是按照甲醇
发动机
的级别区分吧 像os的发动机如os37 那就是37级发动机么 os91就是91级发动机么
这个是根据什么标准来划分的
还有那jr 260用的26cc汽油机属于什么级别? 难道是26级么? 求解释

网友A:
61级是10cc。26cc约为160级

网友B:
模型发动机的级数是发动机工作容积的立方英寸数的100倍。比如楼上说的10cc发动机,就是10立方厘米=0.61立方英寸=61级。
但这个只是对于甲醇发动机而言的,对于汽油发动机,就只说是多少cc的,不说多少级的。
如果硬要换算,那么26cc的发动机就应该是159级。

网友C:
基本是多少级除以6=多少CC 多少CC乘以6=多少级

楼主:
多谢楼上几位 了解了

网友D:
甲醇发动机级数是指其工作容积的立方英寸数的100倍,91级=0.91立方英寸=15立方厘米,15cc发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