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S在切换到APS模式时,飞机会向上跳动?

楼主(2012-09-11):
今天试飞,除了失控返航,其它功能都试了,也能正常实现! 在飞场也校正了磁力。

飞机是亚拓700升级成的800,用的是亚拓800主旋翼,尾桨是115的。
装机时,先校正了电调行程,再校正3GX的油门行程。
遥控器是T10C,DR 、EXP、END POINT都是100%
SWASH AFR :副翼+34%,升降-34% ,pith -22%
GYRO SENS: UP AVC 45% ,CNTR 0% ,DOWN NOR 35%
normal  idel 1  这两种情况pith都是0-50-100的。
normal 油门是0-50-100
idel 1   油门是30-30-30 (凤凰电调定速,约1550转)

3GX和APS的感度旋钮买回来就没动过它们

问题:1、用3GX模式,normal起飞,悬停10秒后,切到APS模式,在切开关的瞬间,直升机沿垂直方向快速地向上抖动一次。(抖动约15cm)
        2、在执飞行到航点A、B之类的功能时,飞机也会出现问题1中的抖动现象。
        3、在APS模式飞行时,感觉飞机非常的钝,要很大杆量才会动作,这能否通过降低APS感度来调整一下以适合手感?
        4、在APS模式下,作一直线飞行,当到达预定点后,摇杆慢慢释放,但感觉飞机还是作出很大的刹车动作。这又应如何来调节?

还请APS专家们指点一下。

网友:
高级货,没用过

网友:
在台灣亞拓論譠有人回答您啦! 我幫你COPY過來給您呀

1.你鳳凰有設定速,NORMAl油門怎會是 0 50 100呢?這地方有問題喔!
    你IDLE-UP與APS模式開關是共用一個開關嗎?
2.你可以調整APS控制器上的ATT旋鈕試試。

楼主:
我在台湾那边也回复了

网友:
希望有更多的来学习和研究这个APS!

楼主:
1、由于APS要求normal情况下,油门曲线一定要0-50-100,所以我就照办了。按凤凰电调的定速功能,只要油油门进入30%--69%这区间,它就会启动电机并保持我设置的1550转速。我是这样理解的。
2、我IDLE-UP與APS模式開關并无共用一個開關! IDLE-UP用的是E  APS用的是C

3、調整APS控制器上的ATT旋鈕?你意思是降低点姿态感度试试?我下午试试。

楼主:
chcujan说:
1.因為你使用鳳凰電調定速,你NORMAL就要照電調定速方式來設定,
   所以NORMAL油門曲線要把調0  30 30 30 30 。
   (說明書說的 0 50 100是針對無定速使用時的設定說明。)
   機子會向上抖一下,可能是機體方面有較大震動導致,檢查一下是否有零件磨損的問題。

楼主:
你说我的機子會向上抖一下,可能是機體方面有較大震動導致,但震动测试也通过了,主轴大齿盘我也是新换的。
用3GX模式,normal起飞,然后切到idel 1,悬停时感觉机子很稳定,看不出有什么震动。
飞机是打算用在空拍的,目前还只是空机测试,还没挂过空拍云台,应该负载也不大呀。

在切开关的瞬间,直升机沿垂直方向快速地向上抖动一次。这感觉有点像以前玩3D时,从normal切到idel,因两种情况pith曲线不同,一切飞机就会抖动一下,现在aps的情况与此类似。 但目前我装APS的机子,它的normal和idel的pith曲线都是一样的呀,都是斜直线0-50-100

网友:
你在做震动测试时,是不是没有记录?

还有,就是电调的线性不是很好,不是那种慢慢的进入到IDLE的,可能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吧

网友:
我觉得这个正常,APS模式油门中心点为悬停位,3GX悬停位应该不在油门中点,APS又没有像DJI的中心点设定功能,所以从3GX切APS时会在垂直方向跳动。我的也是这样

楼主:
LS的理解应该是比较合理的。希望APS新固件能增加像ace one那种记忆悬停位为中点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