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s 尾拉杆朝下 改装失败 求帮助

楼主(2012-09-12):
因为大家都知道的原因,02s的尾拉杆很容易飞掉,为了一劳永逸,偶想到有高手把它改到下方。
于是俺动起手来,很快就改好了,刚开始根本锁不了尾,原来是风向反了,
经过技术处理,能锁尾了但尾巴会逐步向右飘,并且怎么也解决不了,改装宣布失败。
请各位老鸟们帮俺分析下,有啥解决方案不?改装效果如图,图片是借用别人滴。

偶还想到尾部曲线,这是个啥概念?难道尾桨螺距也能随着油门来手动调节?

网友:
换套新尾桨试试,注意尾桨的安装方向!还有尾管是否开裂,拉杆2端的球头是否顺滑!

网友:
比250还要小 真心是不好折腾啊

网友:
我就是按照ZYF前輩改好的,現在倒飛不怕撞到尾拉桿,我反裝尾槳還有一個原因,以前尾舵机都不會壞的,自從練習倒飛航線后,掛掉好几顆尾舵机,逼的我不得不改

网友:
太折腾人了

网友:
我都丢了2根尾拉杆了~

楼主:
改的人不多?

网友:
我也改了,没什么问题,应该是要调一下尾拉杆长度,调短点试试

网友:
生命在于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