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飞450用4S电池吗?

楼主(2012-09-12):
4S电1800毫安大概规格(动力工厂25C电池为例)
重:195G
长:88
宽:34
高:30
3S电2200毫安大概规格(HRB,30C为例)
重:189G
长:109
宽:34
高:25
没有钱升级电机调,4S不知道能提高多少性能
4S按道理说比3S利害的啊.有用的说下感受.

网友:
可以试试

网友A:
我感觉是不行的,6s都要换电机,4s的肯定也要有相应的电机,一般的航模电机都是3相交流电机,所以电池也相应的是3s,6s,12s。

网友:
测一下转速是不是比以前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是不行的,6s都要换电机,4s的肯定也要有相应的电机,一般的航模电机都是3相交流电机,所以电池也相应 ...

基本上450的3S电机都支持4S

网友:
配个3000KV左右的电机应该可以用以前3S的齿比,但也要实际测试下。

网友:
用个垃圾的3S电机试试,应该烧不了吧

网友B:
某楼说3相电机电池只能用3的倍数?
那1S小鸡和2S 250岂不是都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某楼说3相电机电池只能用3的倍数?
那1S小鸡和2S 250岂不是都哭了?

顶起,这哥们的理论太搞笑了

网友:
我在用。。。没有一点问题,确实是猛了很多,如果不适应,只要将油门曲线调低一些就行了。

网友:
改齿比应该就可以了。等待实验结果。

网友:
用2S和高速的电机也可以,有什么区别.
试过,3500的2S飞航线没问题,没劲,电机电调和气温差不多.

网友:
没关系吧 我玩车的时候 好盈速龙有感无双套装里面那个点击 2S 3S 2S串并联 都用过 没什么问题

网友:
这个要看电调和电机的。有的电调只支持1s-3s 有的是2s-6s。若只支持3s上4s就烧了。

还有电机有的是只能用2s-3s。有的是3s-4s。产品都有说明的。看说明书就可以,不要盲目升级。

网友:
应该可以,只是要测试下,电机电调温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是不行的,6s都要换电机,4s的肯定也要有相应的电机,一般的航模电机都是3相交流电机,所以电池也相应 ...

和多少相没关系~~和KV值和大桨最终转速有关系

网友:
非耐有一款KV2950的4S专用电机,LZ可以去搜搜看

网友:
首先电调要支持3S以上,电机选KV3000左右的合适,

网友:
6S使用中  暂时不明确 只是时间长了近2分 (航线)     齿是用的12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