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EDFC接收电最大能用多少容量的电池?

楼主(2012-09-12):
700EDFC接收电最大能用多少容量的
电池
? 想买2S4000的 怕装不进去 请老鸟们给意见

网友A:
一般2200的就已经够用了,飞几个起落没问题

楼主:
亚拓的1900 少了点 格氏的4000的多了点 不晓得还有什么好牌子可以选择

网友B:
我的2200MA可以飞6个起落

楼主:
请问你的2200的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C:
用2S2200Mah-2700Mah最佳,Thunderpower有2700Mah可以飞10起落。

网友D:
自己用2个18650焊接的cell,能飞几个起落

网友B:
2200就可以了

网友E:
接收电大家一般是怎么焊接的???我买了hyperion的2s2200,电池的硅胶线很粗,貌似是12号

楼主:
价格是问题 呵呵

网友F:
我用力牌2300的

网友G:
直接换用12S-14S高压UBEC,想飞多少起落只看你动力电够不够多,呵呵

楼主:
呵呵 怕烧了电调 还要烧舵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