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舵机的三根线都是起什么作用?

楼主(2012-09-12):
请问
舵机
的三根线都是起什么作用?接受如何控制舵机?三根线如何变化的?红线跟黑线是正负,电压有没有变化?我想用接受控制一个开关,需要把三根线怎么焊接?

网友A:
三根线一根5V,一根地线,一根信号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