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用接收一个通道控制一路开关,怎么接?可行吗?三根 ...
我想用接收一个通道控制一路开关,怎么接?可行吗?三根线怎么焊接?

楼主(2012-09-12):
我想用接收的一个通道控制一路开关,怎么接?可行吗?三根线怎么焊接?如果第5通道怎么接可以实现通路跟断路

网友A:
接收机输出的是脉冲信号,不能直接控制开关,可以用舵机推动一个微动开关,或者自己设计一个转换电路。

网友B:
可把舵机电机拆掉,电位器固定在中间,舵机的电机两条线输出可用于开关控制。

网友C:
不是有卖 现成 拉烟点火器的麻 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D:
找个小舵机,拆掉电机,电机的两条线连接个继电器,其它电路和电位器保留,电位器可以用来调整触发继电器时的摇杆位置。
不知道说明白没有。
对了,忘说了,电机线上一侧串联个二极管,二极管方向可以控制摇杆方向对应的开关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