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车+角磨机 下料

楼主(2012-09-12):
就是要加工这个小东东
有个弧槽要上雕刻机,

画好线,用角磨机,从右向左依次切开。
切口3MM 左右。。用的磨片比较厚,应该还可以更小。

网友A:
危险,注意安全

网友:
保持观望

网友:
好方法,切的真齐。

网友B:
这样蛮干会挨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蛮干会挨骂的。

网友C:
这材料是。。。。。。????

网友D:
LZ的鸡鸡是贝可的!能不能来几张鸡鸡的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危险,注意安全

不要轻易尝试。确实有危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的鸡鸡是贝可的!能不能来几张鸡鸡的图片?

是的,在深圳一家公司买的,好几年了。
当时好象是5000多块,感觉挺贵的。。。
下午上班我去拍几张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材料是。。。。。。????

POM。。。40MM的棒料。。。
就是传说的中的赛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在深圳一家公司买的,好几年了。
当时好象是5000多块,感觉挺贵的。。。
下午上班我去拍几张回来 ...

记得一定要高清的!

网友:
pom用切刀应该很容易切。

网友:
角磨机拿不稳容易把床面切了

网友:
POM 用割刀更容易 很好切的

网友:
危险,,,粉尘磨损导轨,,,,,,,,,,,做好防护

网友:
很危险的,瞎干

网友:
没切刀么?

网友E:
引用 楼主:
POM。。。40MM的棒料。。。
就是传说的中的赛钢。。

pom怎么车得都是粉末?我车的POM切削都是可以连在一起的,不会有粉末啊。

网友:
小心为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E:
pom怎么车得都是粉末?我车的POM切削都是可以连在一起的,不会有粉末啊。

台灣的pom車出來也是一整串的

不知樓主為何不用切斷刀
pom隨便找根鍵條磨磨都能切的
用砂輪機太危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台灣的pom車出來也是一整串的

不知樓主為何不用切斷刀

是啊,随便垃圾白钢条车POM也是闭着眼睛的,不至于用切割机吧。

网友:
还以为是用车床切割,没想到是用来夹料用砂轮机切,牛。

网友:
修边刀的手柄是POM做的

网友G:
POM是不是塑料王呀!

 POM塑料
  (聚甲醛)(赛钢~特灵)
  英文名称:Polyoxymethylene(Polyformaldehyde)
  POM(聚甲醛树脂)定义:聚甲醛是一种没有侧链、高密度、高结晶性的线型聚合物。按其分子链中化学结构的不同,可分为均聚甲醛和共聚甲醛两种。两者的重要区别是:均聚甲醛密度、结晶度、熔点都高,但热稳定性差,加工温度范围窄(约10℃),对酸碱稳定性略低;而共聚甲醛密度、结晶度、熔点、强度都较低,但热稳定性好,不易分解,加工温度范围宽(约50℃),对酸碱稳定性较好。是具有优异的综合性能的工程塑料。有良好的物理、机械和化学性能,尤其是有优异的耐摩擦性能。俗称赛钢或夺钢,为第三大通用塑料。 适于制作减磨耐磨零件,传动零件,以及化工,仪表等零件。

网友:
为啥不用刀切

网友:
就是这玩意,有强度,表面有点弹性,热胀冷缩比较厉害。

网友F:
引用 网友G:
POM是不是塑料王呀!

台灣一般叫鐵氟林(te-fu-lin)
有另一種長的很像的,一樣是白的,但很滑很軟,叫鐵氟龍(te-fu-lon)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台灣一般叫鐵氟林(te-fu-lin)
有另一種長的很像的,一樣是白的,但很滑很軟,叫鐵氟龍(te-fu-lon)

这个材料据说比较贵的,很耐磨,有时做转动部件的垫片。。。

在深圳,听说一百多元,到几百元公斤。。。

楼主:
不知道是刀具夹不好,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用了好久,总是切不平,切口出来都是锥型的。。。
今天是临时看到角磨机,就用来试了下,发现比切刀效果好,还不用对刀,,,

切的时候车床转速150,反转。
切片是比较厚的,速度有点慢,切口大概3MM左右,
如果换做薄一点的切片,应该会小些切口。。。

网友:
楼主的JJ贝可BB25-1   好像上面广告二手机械配件这家淘宝店有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