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NAZA一个问题,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一样的

楼主(2012-09-12):
以姿态和GPS模式说明问题
两种模式不管那种正常悬停后,不动油门,推杆向一个方向,速度越快,高度下降越明显。
比如悬停高度2米,油门不动,正常悬停,推杆不管往那个方向飞,速度越快掉高度越厉害,如果不手动加大油门,飞出去10多米后就掉地上了,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定高好像在悬停转为直线飞行就定不住了。

网友A:
原来gps模式也这样啊,还好没买gps。我这样也会下降。基本上规律是,加速则下降,停则上升。
你可以测试下有没有我这个问题,关于突然停会上升: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97590
我的解释是,空气流动气压变小,飞控以为高度上升,就执行下降。还有人说用不透光的纸包住飞控防止气压计被晒能管用,还没时间测试。

楼主:
我的还没出现过突然上升的情况,就是加速下降,停止上升

网友B:
你的垂直感度是多少?加大你的垂直感度。2.02版本固件说明书第19页有说明,你看了没有?不看说明书的家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