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变频器

楼主(2012-09-12):
只看大图
提示:

网友A:
220伏直流285以下警報,380伏直流480伏以下警報.應該不可能

网友B:
两相220V 看不明白 家里用的是单相220V。3相220V单相时为100V ,是日本设备上用的 。公司2相应为380V才对。

网友C:
后面的标签是伪的,当心被烧掉.单相输入是肯定的。

网友D:
首先你先了解变频器的工作原理,变频器都是先把交流变成直流,再逆变成3相交流,所以你接公司2相电可能你说的是接380V的两相,电压也是380V,整流后能达到500V,你接家里·的220V是单相电整流后有300V,所以报低电压,以图看输入端有4个端子,3个相线端子,1个是N线,我还没见过3相的变频器有N线的,不解

网友B:
打开壳子看看大电解耐压 整流桥有几个输入脚便知真假

网友E:
怎么看这个标签都是假的。。。。用万用表。。。打一下家里的电压。。。。再打一下。。公司里的电压。。。。。再下定论。。。。

网友F:
公司2相应为380V才对,,,,,,,,,,,,,,,,,,,,刚收的吧

网友F:
三相电的变频器得改,,,,,,,,高手把保护甩了,,,就不会低压报警了,,,问问 电子小精灵

网友G:
你这个变频看标识确实有点奇怪,,看铭牌是3相380的。。但是如果是380的输入电源缎子不回这样标注 的,,大多是L1L2L3。。不会出现N段子。。。台洲富凌变频。。要可靠的话还是柴开看下电容耐压,,小变频一般都是两个电容串联使用,单只电容耐压400V左右。。

网友H:
标签被改过了,看不出真实的数据
还是拆开板子看看吧,顺便看看有没有维修过的痕迹,最怕买到拼装的烂货

网友I:
LZ你公司是2相,你家是单相。

网友J:
谁能给我解释下两相电是什么个玩意?

网友K:
这个是三相的变频器,输入是三百八十伏,但是这种整流电路是双桥式的,所以能接入单相(有人叫两相,三相三百八十伏中其中两相)三百八十伏,因为能入单相所以按照双桥整流电路中要接在两桥的两臂,也就是一头一尾中间空着,所以看见有输入端子单相(两相)接线位置,如果接八二百二就会报警母线电压过低,这个要修改芯片的参数

网友L:
这个标签是后面贴上的,应该是单相的。TB上有这个图片,和这一样。

网友M:
可能接的两相都是火线,应当是380V的,家里的是单相火线

网友F:
带块,,,万用表,,量量家里,,和公司插座,电压,,楼主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

网友N:
我们台州产的??